[三菱] 三菱FX5U PLC之间CC-LINK VER 1.0通信

楼主(2024-03-30):
往期精彩文章:

项目设计流程:一个项目电气工程师要做的设计思路

三菱Q系列PLC,Modbus 通信控制施耐德变频器运行

万用表应用基础知识,口诀速记万用表使用注意事项
关于接触器的选择方法,你真的清楚了吗?

PLC通信基础知识三菱PLC,CC-Link通信协议基础知识

光电开关的L-ON,D-ON,是什么意思?如何接线 ?

三菱PLC结构化工程FBD块新建程序操作步骤简单教程

什么是ST语言?三菱PLC,ST语言创建方法及注意事项

什么是FB块?怎么用?以启保停程序为例学习很简单

三菱PLC输出接线,一篇文章搞懂,其他品牌大同小异

PLC输入接线,记住这两句口诀,什么机型的都会接了

基恩士FSN18N光纤传感器感光度异常处理,参数调校

欧姆龙(OMRON)E5CC温控器控制加热启停的设置

欧姆龙E3X-HD10光纤放大器调整20210124资料更新

三菱FX5U PLC之间CC-LINK VER 1.0通信

一、硬件配置

两台FX5U PLC,选择FX5-CCL-MS通信模块,进行CC-LINK VER 1.0通信。

两台FX5U PLC之间用CC-LINK专用电缆并联连接,末端并接110欧0.5W终端电阻。

模块LED灯指示状态表示的内容如下:

二、模块软件配置

打开GX-WORKS3软件,新建一个工程,点击导航栏的“模块配置图”,在软件窗口右侧“部件选择”栏,找到“网络模块”,点击进入,找到“FX5-CCL-MS”模块,用鼠标拖入CPU模块右侧。如下图所示:

双击该模块,进入参数设置。

首先进行“必须设置”,主站模块选择主站,从站模块选择智能设备站,还要配置站号。

其次,进入“基本设置”。“本站设置”中为V2.0模式中的设置,省略。点击进入“网络配置设置”,添加从站模块(从“模块一览”窗口选择模块用鼠标拖入到红线处即可),关闭窗口,确认更新。

最后,一定要点击右下角的“应用”按钮,让参数生效,导航栏上的感叹号才会消失。

三、确认远程输入、远程输出、远程寄存器地址。

查下表可知,远程输入、远程输出、远程寄存器地址。

在主站PLC程序中,站号1(占用一个站),软元件编号如下:

远程输入RX为:224、225;

远程输出RY为:352、353;

远程寄存器RWr为:736、737、738、739;

远程寄存器RWw为:480、481、482、483;

在主站PLC程序中,站号2的软元件编号顺延。

在从站PLC程序中,都将从站号1区域开始。

四、编写程序

//与1号站数据通信

IF X0 THEN

         U1\G352.0:=1;//主站的输出数据

END_IF;

IF X1 THEN

        U1\G352.1:=1;//主站的输出数据

END_IF;

IF SM400 THEN

        MOV(1,D0,U1\G480 );//主站的输出数据

END_IF;

//从站1的输入数据

IF U1\G224.0 THEN

        Y0:=1;

        D100:=U1\G736;

END_IF;

IF U1\G224.1 THEN

        Y1:=1;

END_IF;

//与2号站数据通信

IF X2 THEN

        U1\G354.0:=1;//主站的输出数据

END_IF;

IF X3 THEN

        U1\G354.1:=1;//主站的输出数据

END_IF;

IF SM400 THEN

        MOV(1,D1,U1\G484 );//主站的输出数据

END_IF;

//从站2的输入数据

IF U1\G226.0 THEN

        Y2:=1;

        D101:=U1\G740;

END_IF;

IF U1\G226.1 THEN

        Y3:=1;

END_IF;

//1号从站接收

IF U1\G352.0 THEN//读主站的输入数据

        Y0:=1;

END_IF;

IF U1\G352.1 THEN//读主站的输入数据

        Y1:=1;

END_IF;

OUT_T(NOT T0,T0,U1\G480);//读主站的输入数据

IF T0 THEN

        Y3:=1;

END_IF;

//1号从站发送

IF X0 THEN

        U1\G224.0:=1;

END_IF;

IF X1 THEN

        U1\G224.1:=1;

END_IF;

IF SM400 THEN

        MOV(1,D0,U1\G736 );

END_IF;

2号从站(智能设备站)的数据模式和1号从站(智能设备站)的数据模式一样,远程编程软元件也一样。

参考《三菱PLC,CC-Link通信协议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