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5/03【知识】三菱PLC现场总线 CC-link网络应用 ...
2022/05/03【知识】三菱PLC现场总线 CC-link网络应用

楼主(2024-03-30):
点蓝色字关注“设备维修屋”
CC-LINK 是Control & Communication Link (控制与通信链路系统)的简称。是通过使用CC-link专用电缆将三菱及其合作制造厂家分散的I/O模块,特殊功能模块等链接起来,并通过PLC的CPU来控制这些相应模块的高效,高速的分布式的现场总线系统。
特点、功能
1、速率
使用双绞线,通讯距离为 100 米时通讯速率为 10Mbps,1200 米时通讯速率为 156Kbps。可以通过增加中继器加长距离,通讯距离可达到 7.6Km,使用光中继器时,可达 13.2Km(注:普通 RS232,RS485 通讯的通讯速率为112.5Kbps)。
2、通讯数量
三菱为2048 个,远程输出(RY)为2046 个。每个系统最多可处理Q 系列 PLC C -LINK 通讯方法的实现,512 个远程寄每个CC-Link系统最多可处理4096个远程I/O点,其中远程输入(RX)存器 RW(包括远程写寄存器 RWw 和远程读寄存器 RWr)。
每个系统中最多链接的站点为 64 个, 每个远程站或本地站链接的个数为:32 点远程输入(RX)和 32 个远程输出(RY),4 个远程写寄存器(RWw)和 4 个远程读寄存器(RWr)。
站类型
1、主站
控制和处理整个网络系统,安装在基板上,站号必须为 0 号。
CC-Link 模块:
Q系列:QJ61BT11(V1.0),QJ61BT11N(V2.0)
QNA 系列:AJ61QBT11,A1SJ61QBT11
A 系列:AJ61BT11,A1SJ61BT11
2、远程站
远程站分远程 I/O 站(R-I/O)和远程设备站。
R-I/O 处理远程开关量信号,远程设备站可处理 I/O 量和模拟量。
在一个系统中最多有 64 个 R-I/O。
R-I/O 模块有:AJ65SBT-16D(直流 24V/16 点输入)。
远程设备站如:特殊功能模块,变频器,GOT 或感应器等。
在一个系统中最多有 42 个远程设备站。
3、本地站
本地站具有自己的 CPU,可协助主站处理数据,但没有控制网络参数的功能。本地站不能控制主站,也不能直接控制除主站之外的其它站点,只能通过主站控制其它站点。三菱本地站与主站的选定由软件(GPP)网络参数的设置来决定。
4、智能站
能够通过瞬时传送和信息传送来执行数据通信的站,就是智能站。如带有RS-232 接口的智能仪表,变频器和伺服器等。 在一个系统中最多可以有 26 个智能站。
CC-Link 的配置
1、传输介质
数据传送可以用屏蔽双绞线(TP)
线定义:
DA,DB:数据线
DG:地线
SLD:屏蔽线
为提高数据传输的抗干扰能力,普通 TP 可以在 DB、DA 间接一 110Ω的电阻,高性能 TP 在两数据线间接 330Ω的电阻。
2、站号分配
主站为 0 号站,从站站号为 1~64。
3、占用站
有时一个模块并不一定占有一个站号,有可能占有 2 个或 2 个以上的站号,但最多占有 4 个站号。
总结:CC-link总线的优点
1、 通过将每个模块分散到类似传送生产线和机械等设备中去,能够实现整个系统的节省配线。
2、 通过使用处理类似I/O或数字数据的ON/OFF数据的模块,能够实现简单的高速的通信。
3、 可以和其它厂商的各种不同的设备进行链接,使系统更具有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