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通讯】三菱CC-LINK通讯的从站模块如何使用

楼主(2024-03-30):
本次讲解主要以FX系列PLC的CC-LINK进行,后期会进行Q系列相关知识讲解,由于考虑到小型PLC和大型PLC使用的相似性,后面Q系列PLC的讲解,更多的是以知识点的重要性来讲的。(全文500个字,阅读需要花费3分钟,建议点赞收藏,日后细看)下面以三菱FX2N-32CCL从站模块为例:FX2N-32CCL可以连接在FX0N,FX2N系列的小型PLC上,使其作为CC-LINK远程设备从站,和主站进行数据的链接;

数据链接示意图1、硬件参数相关设置

如下图所示,需要设置号从站模块的站号,站数,波特率,同时接好CC-Link线缆,通过上面的指示灯L RUN 如果正常点亮则通讯链接正常。

FX-2N-32CCL模块2、从站与主站数据缓存区的分配

2.1 主站→从站:

2.2 从站→主站:

2.3 最后一站的高16点为系统区,用户不可以使用

每一站占用32个输入位寄存器,32个输出位寄存器,4个输入字寄存器,和4个输出字寄存器;最终站的位寄存的高16位作为系统专用特殊寄存器,用户不可以使用。
3、从站PLC的编程

主要通过FROM和TO指令对存储在CC-LINK模块中的数据进行读写,实现与主站模块之间地通讯。举例说明:在FX2n-48PLC右侧第一个槽连接模拟量模块,第二个连接 FX2N-32CCL模块,将PLC作为一个远程设备站,通过FROM指令读取主站发过来的数据到M600-M631;通过TO指令写入将M500-M531中数据写入到主站的RX0-RX3F;具体程序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