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FANUC 机器人与三菱Q系列PLC CC-LINK总线通信实例

楼主(2024-03-30):
FANUC 机器人与三菱Q系列PLC通信实例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FANUC 机器人与三菱Q系列PLC采用CC-LINK 通讯方式的实例教程 。

项目用到硬件与软件

三菱PLC

CC-LINK板卡

添硬件连接

PLC通讯模块设置

1.本实例中通讯速度是 10Mbps,所以 PLC 上 CC-LINK 模块上 MODE 拨 码拨到 4伺服

机器人端设置

1、按菜单键——第 6 项设置——选择 CC-LINK,进入。

(1)站号码:开始的 STATION NO. 这里 PLC 是主站,CC-LINK 网上 PLC 没有其他 CC-LINK 站,只挂了一个机器人,所以这里开始站点可 以设置为 1。

(2)占有站数量:这里设置的是 4,代表占有 4 个站点,一个站 32 点 IO 点数,所以这里 IO 有 128 点。

(3)波特率:CC-LINK 的通讯速,有156Kbps,625Kbps率,2.5Mbps,5Mbps,10Mbps。这里使用是10Mbps。

(4)AO 号码:分配模拟量输出的数量,这里设置的 16 表示模拟 量输出有 16 个端口有效。

(5)暂存器号码:同样设备暂存器使用数量这里使用暂存器, 所以设置为 0

(6)暂存器开始索引:暂存器起始位置。注:模拟量端口+暂存器数量不能超过 16 个。

(7)AI 号码:分配模拟量输入的端口数量,这里设置 16 表示模拟 量输入有 16 个端口有效。

IO配置

按菜单——第 5 项输入输出设置——数字量——进入;

CC-LINK 对应的机架号为 92,插槽为插在控制柜上插槽号,这里插槽为 1,30IA mate 控制柜最多可以插 2 快 CC-link 板,开始点为 IO 的起始点。4 站对应IO 为 128 点,所以这里 DI/DO 可以从 121—248 刚好128 点。

机器人数字量输出

机器人数字量输入

PLC端配置

1、打开三菱编程软件 GX Works2,新建一个工程(注意:CPU 类型要选对)

2、配置PLC 参数:组建 PLC 模块,本实例中只用到了 CPU*1,CC-link模块*1,输入输出模块*1,所以配置如图所示)注:CC-link 使用了 4 个站,所以点数设置 128 点,这里用输入输出模块为QH42P,有 32 入 32 出

3、配置完后,检查一下,确认配置无误,点击设置结束

配置CC-LINK

选择网络参数——CC-LINK——进入,本实例配置如下图

模块数:CC-link 模块的数量,本例中只用了一块模块,所以为 1。起始IO 号:设置 CC-link 模块在PLC 中的起始IO 地址,CPU 为每块CC-link 模块的输入和输出分配 32 个地址,此地址和模块的安装位置有关,本例中设置的为 0000。

类别:设置主站还是本地站,这里设置为主站

模式设置

模式设置:两种模式可以选择,远程网络模式(远程网络 V1.0 模式和远程网络V2.0 模式)和远程IO 模式,这里使用的是远程网络模式Ver.1

从上表可以看出,远程网络模式可适用于所有的站,而远程 IO 模式只适用于从站是远程IO 站的情况下。如从站是远程 IO 模式,使用远程 IO 模式比使用远程网络模式的链接扫描时间更快。而远程网络模式V1.0 和远程网络模式V2.0,对于QJ61BT11 来说是v1.0 模式, 对于QJ61BT11N 来说是V2.0 模式。总链接台数:链接从站的物理数目,而不是站号数。本实例中只使用了一个从站(机器人CC-LINK 模块),所以总链接台数为 1。远程输入(RX)刷新软元件:远程输入 RX 缓冲区(BFM)的首地址。远程输出(RY)刷新软元件:远程输出 RY 缓冲区(BFM)的首地址。远程寄存器(RWr)刷新软元件:远程读寄存器 RWr 缓冲区(BFM) 的首地址。远程寄存器(RWw)刷新软元件:远程写寄存器 RWw 缓冲区(BFM) 的首地址特殊继电器(SB)刷新软元件:特殊继电器 SB 缓冲区(BFM) 的首地址。特殊寄存器(SW)刷新软元件:特殊寄存器SW 缓冲区(BFM) 的首地址。再送次数:通讯失败后的重试次数。CPU DOWN 指定:指定 CPU 发生故障时的通讯状态(停止或继续)。扫描模式指定:指定通讯时的扫描模式。处理信号和扫描信号同时进行时是同步模式,反之为异步模式。

本例中选择远程设备站,占有站数为 4 站。至此,设置完成,点击检查无错误,结束设置——结束设置,写入PLC。
以上就是FANUC 机器人CC-LINK配置

扫码关注我们更多精彩等待你发现一起进步扫码回复进群

********************************

V90视频教程领取

FANUC机器人轨迹优化技巧

FANUC 第2课 仿真软件ROBOGUIDE的安装

FANUC 第4课 创建一个程序并示教轨迹

FANUC 第5课 创建一个搬运项目

FANUC 第6课 roboguide 和机器人手册的配合使用

FANUC 第7课  通用IO的分配

FANUC 第8课 专用IO分配

FANUC 第9课 内部信号点的映射连接

FANUC 第10课 6个坐标系介绍

KUKA 第1课 机器人线路连接
KUKA 第2课 示教器界面介绍

KUKA 第3课 控制柜系统组成

KUKA 第4课 机器人三定律

KUKA 第5课 坐标系选项功能

KUKA 第6课 安全回路的连接和屏蔽

KUKA 第7课 新建程序

KUKA 第8课 PTP运动和参数讲解

********************************

每一位读者都是我分享的动力,感谢大家关注!

********************************

如何获取更多经典文章?

关注公众号A自动化项目实战,查看更多经典内容 ,添加公众号,领取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