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CC-Link通信协议基础知识

楼主(2024-03-30):
总线概念:
总线(Bus)是计算机各种功能部件之间传送信息的公共通信干线,它是由导线组成的传输线束,按照计算机所传输的信息种类,计算机的总线可以划分为数据总线、地址总线和控制总线,分别用来传输数据、数据地址和控制信号。
总线是主板(Mother Board)间数据传送的线路(比喻为公共汽车BUS的路线,道路越宽,传输性能越好)。
总线分类:
DB数据总线:传送数据,101000等。常见的数据总线为ISA、EISA、VESA、PCI等。
AB地址总线:传送地址,X、Y、D等。
CB控制总线:传送指令、控制信号和时序信号。
现场总线:主要是工业数据总线。
数据总线举例:
CAN:
CAN是控制器局域网络(Controller Area Network, CAN)的简称,是由以研发和生产汽车电子产品著称的德国BOSCH公司开发的,并最终成为国际标准(ISO 11898),是国际上应用最广泛的现场总线之一。
Profibus:
PROFIBUS是一个用在自动化技术的现场总线标准,在1987年由德国西门子公司等十四家公司及五个研究机构所推动,PROFIBUS是程序总线网络(PROcessFIeldBUS)的简称。PROFIBUS和用在工业以太网的PROFINET是二种不同的通信协议。
Modbus:
Modbus是由Modicon(现为施耐德电气公司的一个品牌)在1979年发明的,是全球第一个真正用于工业现场的总线协议。
CC-Link:
Control&Communication Link(控制与通信链路系统)的缩写。是三菱电机主导推出的开放式现场总线,其数据容量大,通信速度多级可选择 ,而且它是一个以设备层为主的网络,同时也可覆盖较高层次的控制层和较低层次的传感层。
CC-LinK通信能力:
1主站64从站:
最多26台本地站:带PLC CPU的站。
最多64台远程I/O站:传送位数据。
最多42台远程设备站:传送位、字数据。
最多26台智能设备站:可瞬时传送的站。
总通信距离:
最远:156Kpbs时,加中继器可达13200米。
RAS功能:
R可靠性:设定备用主机。
A有效性:子站脱离,其余正常运行。
S服务性:脱离站重新连接,自动恢复数据链接。
三菱QJ61BT11N模块:
指示灯状态:
RUN:运行时亮,出错时灭。
L RUN:正在进行通信。
MST:作为主站运行亮灯。
S MST:作为备用主站运行亮灯。
SD:正在发送数据亮灯。
RD:正在接收数据亮灯。
ERR:1,所有站,有通信错误时会亮。
2,开关类型设置不对,亮灯。
3,站号不对,亮灯。
4,参数内容错误,亮灯。
5,激活了数据链接监视定时器,亮灯。
6,连接电缆异常,亮灯。
L REE:通信错误(上位机)亮灯。
通电时改变开关设置位置,固定周期闪烁。没装终端电阻或电磁干扰会不固定周期闪烁。
站号设置:
×10是十位数,×1是个位数,主站设为0,其余站设为1~64。
传送速率设置:
0、5、A:156Kbps。
1、6、B:625Kbps。
2、7、C:2.5Mbps。
3、8、D:5.0Mbps。
4、9、E:10Mbps。
0~4:在线使用。
5~9:硬件测试使用。
A~E:线路测试使用。
F:不允许设置。
硬件连接:
主站配置:
基板:Q38B
电源:Q61P
CPU:Q06HCPU
输入:QX41
输出:QY40P
定位:QD75MH4
通信:QJ61BT11N
从站1配置:
远程IO模块:AS65SBTB1-16T
从站2配置:
FR-E700变频器+FR-A7NC通信选件。
接线:
主站 一一一一从站1一一一一从站2
DA一一一一一一DA一一一一一DA
↑ ↑
□ □
↓ ↓
DB一一一一一一DB一一一一一DB
DG一一一一一一DG一一一一一DG
SLD一一一一一一SLD一一一一一SLD
□表示110~130Ω终端电阻,必须接。
线缆采用双绞屏蔽线。
模块设置:
主站设置:
站号设置为:0×10,0×1。
MODE:传送速率/模式设置开关:0(156Kbps/在线)。
远程I/O模块设置:
1,站号:40、20、10、8、4、2、1√取它们其中的和为站号。
2,传送速率:4、2、1,
000:156Kbps√←和主站一致。
001:625Kbps
010:2.5Mbps
011:5.0Mbps
100:10Mbps
变频器设置:
1,通信选件开关设置:
00:无终端电阻。
10:端子不可使用。
01:130欧。
11:110欧。
2,参数设置:
79,运行模式选择,6。
542,通信站号,2。
543,速率选择,0。
544,CC-Link拓展设定,1。
550,网络模式操作权选择,9999。
软件设置:
PLC参数→I/O分配设置:
CPU:
输入:QX41
输出:QY40P
智能:QD75MH4
智能:QJ61BT11N(不显示)
网络参数→双击“CCLink”
模块块数:1
起始I/O号:与PLC参数设置里面的 “ I/O分配设置”一样的。如0020,把2代入下面的n,可知下面这些信号点。
有用信号点:
Xn0:模块出错ON。
Xn1:主站数据连接状态进行ON。
Xn3:其他站数据连接状态有异常ON。
XnF:模块进入准备好运行状态时自动ON。
类型:主站
总连接台数:3(本地站、远程I/O站、远程设备站)
远程输入:X100(100-11F)←1个站
远程输出:Y100(100-11F)←1个站
远程读寄存器:D0(占用四个字:D0~D3)。
远程写寄存器:D100(占用四个字:D100~D103)。
站信息:
智能设备站(包含本地站和备用主站):占一个站RX/Y100~RX/Y11F。
远程I/O站:占一个站RX/Y120~RX/Y13F。
远程设备站:占一个站RX/Y140~RX/Y15F。D0~D3,D100~D103。
控制远程I/O跑马灯程序:
往期精彩文章:
如何解决定位不准的问题?经过摸索小李想出一个办法
老设备人对新设备人忠告,设备人的职业发展方向问题
三菱PLC输出接线,一篇文章搞懂,其他品牌大同小异
PLC输入接线,记住这两句口诀,什么机型的都会接了
三位五通电磁阀的奇怪问题,这样处理节省一个电磁阀
《线圈怎么量都是好,就是不转,你知道为什么吗?》
小李工厂那个搞十几天的伺服异常报警,终于落下帷幕
VCP机器人吸盘不吸气检修,几位大哥已搞近10小时
英威腾伺服放大器异常报警的检修,小李一个一个解决
断断续续的液压油缸定位故障,老师傅说三块钱搞好了
基恩士FSN18N光纤传感器感光度异常处理,参数调校
欧姆龙(OMRON)E5CC温控器控制加热启停的设置
欧姆龙E3X-HD10光纤放大器调整20201104资料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