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CC-Link模块的使用

楼主(2024-03-30):
随着当前设备的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当前设备采集的传感器信号越来越多、采集的信号点也越来越分散,大部分传感器都是用电信号传输,距离过长会导致信号的衰减和抗干扰能力变差,这是需要使用到分布式IO控制。对于分布式IO的使用,三菱当前现场级网络有CC-Link, CC-Link IE Field  , CC-Link IEF Basic 三个网络,这三个网络都能实现分布式IO功能,但是通信的速度和距离各有不同,根据现场环境来做选择,我们这次着重讲解CC-Link。

CC-Link 模块的使用配置比较简单,正确接线后主要是在工程中添加模块,设置模块与各从站设备的的模式和模块与各从站的站号。

主站模块和各从站的接线:

使用CC-Link专用线缆和CC-Link高性能线缆连接主站模块和从站模块。

线缆长度说明:

线缆连接:

注意:终端电阻在QJ61BT11N模块中自带,在模块包装盒子里有单独的包装,注意保管,切勿丢失。

工程中添加模块:

在工程的IO分配设置中添加一个智能模块

将智能模块和CC-Link模块联系并设置模块参数

当前设置中:

远程输入RX的状态和PLC的X1000开始对应,即远程输入模块从站1的X0点有输入,PLC中的X1000会置1。

远程输出RY的状态和PLC的Y1000开始对应,即PLC中的Y1000置1,远程输出模块从站1的Y0点有输出。

设置从站类型:

在工程中设置好后我们可以在软元件分配确认中查看各从站的软元件分配:

特别注意,假如从站一号站只是一个32点的输入模块,其在CC-Link网络中也是占用RY对应区域(Y1000-Y101F),若第二个从站为远程输出模块,则其Y点对应的PLC地址为Y1020开始。

各模块的模式和站号进行设置:

主站模块:设置主站站号“0”和传送速率/模式选择。

从站模块:设置从站站号和传送速率(跟随主站)选择。

将主站和从站的参数设置完成后各模块运行灯亮,错误灯没有亮则当前CC-Link网络建立完成,若有异常,我们可以通过软件诊断CC-Link网络。

点击出现错误的模块,查看出错情况:

兴东机电设备(深圳)有限公司

三菱工控产品特级代理商

三菱工控产品技术培训中心

三菱工控产品维修中心

欢迎关注此公众号,如有三菱产品需求、技术问题,可以联系我公司:0755-829848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