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200 SMART通过PROFINET通信实现V90 PN基本定位控制

楼主(2024-03-31):
想学好PLC必看的几本书(电子书链接下载)

1.200SMART哪些CPU支持作为PROFINET IO控制器?

ST/SR 20、ST/SR 30、ST/SR 40、ST/SR 60有以太网口的CPU均支持。

2.200SMART的PROFINET IO支持多少IO设备和模块?

目前支持8个PROFINET IO设备,一共64个模块。

3.200SMART通过何种方式组态PROFINET设备?

通过描述 GSD 文件的语言 GSDML(通用站描述标记语言)将PROFINET设备组态到PN网络中。

4.旧版本200SMART(比如V2.1固件)能通过升级固件支持PROFINET通信吗?

可以,升级后配合2.4版本软件就可以实现PN通信。

5.200SMART支持ET200SP等分布式IO吗?

V2.4还没有相关正式信息发布,当前PN通信的重点就是支持V90PN伺服,V2.5分布式IO的相关应用。

6.200SMART支持PROFINET IO设备功能吗?

200SMARTV2.4不支持,V2.5支持小型控制器里S7-1200是支持该功能的。

7.200SMART支持与V90PN伺服通信吗?有几种方式?

支持的,目前有两种方式控制V90PN.一种就是V90PN设置为EPOS模式。200SMART用SINA_POS指令控制V90,此时位置环在V90侧,此方式类似于S7-1200通过FB284控制V90PN。

另一种方式是V90PN设置为速度模式,通过“SINA_SPEED”指令对V90PN进行速度控制。此方式类似于S7-1200通过FB285对V90PN进行速度控制。

8.200SMART控制V90定位和速度控制如何编程?使用哪种报文?

无论是定位还是速度控制都属于循环数据交换,可通过“指令>库>SINAMICS Control(V1.0) 里的两个指令实现”(如下图),其中“SINA_POS”是定位功能块,使用111报文(V90侧要配置一致)。“SINA_SPEED”是速度控制功能块,使用1#报文(V90侧要配置一致)。

9.200SMART读写V90PN伺服参数如何编程?使用哪种模式和报文?

读写伺服驱动器参数属于非周期性通信,可通过“指令>库>SINAMICS Paraneter(V1.0)”实现(如上图),V90PN伺服驱动器可选择EPOS模式或速度模式,报文选择对应111报文或1#报文即可。

10.200SMART还有哪些PROFINET指令?

“指令>PROFINET”文件夹下有两组编程指令(如下图):

RDREC 和 WRREC :从任何连接的 PROFINET设备读取数据记录或将数据记录写入任何连接的 PROFINET 设备。

BLKMOV_BIR 和 BLKMOV_BIW :立即从 PROFINET设备读取多个字节或立即将多个字节写入 PROFINET 设备。

11.200SMART的PROFINET组态支持向导吗?

STEP-7-MicroWIN-SMART-V2.4软件提供了PROFINET向导帮助组态,如图4所示。当你CPU选择V2.4版本时,该选项是高亮可操作状态,如图所示。当CPU选择低于2.4版本时(比如V2.3),该选项变成灰色不可选状态,如图所示。

V2.4固件PN向导可用

V2.3固件PN向导不可用

从STEP 7-Micro/WIN SMART V2.4 和 S7-200 SMART PLC(固件版本 V2.4)开始增加了 PROFINET通信的功能。通过PROFINET接口可与V90 PN伺服驱动器进行通信连接,此接口可支持八个连接(IO 设备或驱动器)。

此新功能的推出为用户提供了更加经济实用的运动控制解决方案。

1 需要的软件

为了实现S7-200 SMART 对V90 PN的基本定位控制,需要安装如下软件:

    STEP 7-Micro/WIN SMART V2.4 调试软件

    STEP 7-Micro/WIN V2.4 SINAMIC control 库更新工具: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cn/en/view/109766118/zh

    固件更新链接:SINAMICS V90(三):伺服驱动器固件更新 及 大功率驱动模块带小功率电机

    SINAMICS V-ASSISTANT 软件

2 可实现的运动控制功能

使用SINAMIC control 库中的SINA_POS功能块,可以实现以下运动控制功能:

    相对定位

    绝对定位

    连续运行模式(按指定速度运行)

    主动回零

    直接设置回零位置

    运行程序段 0~15

    按指定速度点动

    按指定距离点动

3 V90 PN的设置要求

使用调试软件V-Assistant对V90 PN进行项目配置的要点如下:

    设置控制模式为“基本位置控制(EPOS)”

    配置通信报文为西门子报文111

4 SINA_POS定位控制功能块介绍
安装STEP 7 Micro WIN V2.4 SINAMIC control 库更新工具后,STEP 7-Micro/WIN SMART 调试软件中就提供了的SINAMICS Control[v1.1]库,可在以MAIN任务中调用位置控制功能块SINA_POS,如下图所示:

SINA_POS输入输出说明如下表所示。

5 项目配置要点

在STEP 7 Micro WIN V2.4 软件中创建S7-200 SMART项目,通过向导功能,配PROFINET 通信站点和报文信息。

添加V90 PN,并设置IP 地址及 设备名称:

在配置报文的视图中拖拽西门子报文111到模块列表中,最小的更新时间为4 ms:

想学好PLC必看的几本书

(电子书链接下载)

(本文系网络转载,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本文所用视频、图片、文字如涉及作品版权问题,请第一时间告知,我们确认后立即更正或者删除有关内容!任何人和机构不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