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1500与75台S7-200 SMART以太网通讯,大神是怎么做到的?

楼主(2024-03-31):
点击上方蓝字 · 关注我们吧~

工作中遇到wincc需要与 75 个S7-200SMART通讯,每个S7-200SMART需要有1200多个字节传给wincc。

经过与西门子工程师分析讨论做出如下方案:wincc选用wincc7.2+upd13,然后选择一台S7-1500CPU1511-1PN做主站,S7-1500使用S7通讯(put,get 指令)与S7-200SMART通讯。因为S7-1500CPU1511-1PN 的s7连接资源只有54个,而我们需要通讯的S7-200SMART有75个,所以选择1500与54个S7-200SMART通讯,然后选择其中的21台s7-200smart通过PUT/GET指令与另外剩余的21台S7-200SMART通讯然后再传给S7-1500。

过程如下:
NO1:
TIA软件中需要做的项目内打开设备和网络,选择“网络视图”点选“连接”选择“S7” 。点击CPU以太网口,右键属性,设定PLC的IP地址。

NO2:
右键PLC,选择“添加新连接”,选择添加,需要与多少 PLC 通讯就添加多少个,软件会自动分配PLC的本地ID地址,这个地址很重要,后面用PUT/GET 指令的时候需要用到这个地址。然后定义每个连接的属性。属性中要定义 IP 地址,需要与主PLC在一个网段,为了好区分和直观,还可以自己定义连接名称。这样连接就完成了。

NO3:
以上完成后,组态部分就完成了。为了通讯,我们还需要在程序里面对需要传递的数据做GET/PUT程序。

NO4:
对于同一个S7连接子站的GET/PUT指令,同一时间只能触发一个,如果一个指令没有完成,触发了另外一个指令,则会报错;但是对于不同 S7 连接子站的GET/PUT指令则没有这样的要求,之间不会有干扰和联系。

NO5:由于每一个 S7 连接传递数据在 1200 字节左右,但经过试验,每条指令最多能传递 220 个字节,传递字节超过这个数量,则指令会报错。所以我一个 S7 连接用了 5 个 GET 指令, 1 个 PUT 指令(其中 21 个站还通过GET/PUT 指令读取了另外 21 个站的数据,所以这 21 个 站与主站的通讯数据是正常的二倍,所以是 10 条 GET,2 条 PUT)。其中第一条指令由系统状 态 M1.3“clock—2HZ”触发,然后第一条指令的完成位触发第二条指令,第二条指令的完成 位触发第三条指令,以此类推。最后让所有的错误位置为一个脱机状态,有错误位则认为脱机,数据不可用。

NO6:
以下为PUT/GET指令帮助文件内容。

总结:
本连接比较简单,指令也比较简单。做一个连接一个指令非常容易。但是多条 指令多个连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指令GET/PUT 的背景数据块,一定不相同,否则会造成接收到或者发送出去的数据是错误的。

我的做法是建了一个功能块,功能块里面用的多个 GET/PUT 指令选择的都是不同的多重背景数据块。然后对于多个连接用自己的背景数据块调用功能块。以下是我每个站的背景数据块:

免责声明:本文转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及作品版权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删除,谢谢!

免费领取128G PLC资料
扫描左侧二维码即可

内含西门子、三菱、台达等资料
分享收藏点赞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