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记录一次西门子博途(TIA)之CPU-ET200SP的调试问题处理

楼主(2024-03-31):
一、故障现象1解决办法

从诊断状态来看,软件组态的版本与实际的版本不一样,所以报错。

随后更改软件版本,让组态软件版本和实际一样。

二、故障现象2及解决办法

更换版本后,下载程序,结果出现所有模块都离线

查看模块诊断,报错模块已经移除或者背板供电问题。

重新组态一个全新的模块结果依旧如此,

同时采用逐增模块法,上电前面4个模块都可以正常,但是到了第5个模块DI,就无法正常了,最开始怀疑是不是配电底座只能带3个模块,于是更换第一个DQ模块的底座给最后一个DI模块底座互换,结果依旧如此。

由此可以看出最后一个DI模块应该有问题

用小螺丝刀调正后,插入底座显示正常(故障处理花费2小时)。

三、题外话

3.1 刚开始时,无法下载程序,原因是没有插入MMC卡

但是这时候虽然没有MMC卡,应该模块的诊断指示灯应该闪烁,当初没有在意,应该是出厂的时候,装配工就把第5个模块的管脚插歪了。

3.2 记得上次遇到的问题是模块的PWR灯没有亮,结果也花费了2小时。

3.3 当我们在项目上调试的时候,我们应该首先观察硬件系统是否正常,包含硬件的供电,硬件模块的指示灯,熟悉功能后,我们可以快速找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