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水质数采仪与西门子博途通过MODBUS采集的几点注意 ...
关于水质数采仪与西门子博途通过MODBUS采集的几点注意

楼主(2024-03-31):
现场主要设备是万维盈创的数采仪,需要将数采仪的数据通过modbus RTU协议采集到S7-1500上面,通信模块是ET200SP的串行通信模块。
前面文章已经后介绍了。
本次主要介绍一个实战遇到的一些注意事项。
1)首先将数采仪的参数进行设置,数采仪有COM6~COM9可以作为串口通信的输出口。
通过管理员登陆,密码默认为admin123;然后进行协议的选择
选择完成后,需要重启数采仪生效,注意在整点的时候,不得重启数采仪。
2)通过 modbus 调试工具进行测试
测试完成后,这时候可以接线。
3)接线完成后
找到PLC的IP地址,断开其他网络,将电脑IP及掩码设置为PLC一样的网段。
此时连接PLC,在线监控程序是否一致,如不一致,就需要上传PLC程序,使得电脑和PLC程序一致。
4)检查通信接的那个模块
增加相关的数据采集程序块。
注意报错8182时候,我们检查数据块的背景数据块一定是指定的,不然通信不得成功。
5)做数据转换
数采仪的高低字需要转换后才能显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