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FX5U系列PLC定位指令格式说明

楼主(2024-03-31):
之前我们发表过一篇文章FX5U系列PLC控制伺服3种方式,介绍三菱新的小型FX5U控制伺服的方法,第一种就是介绍FX5U主机通过脉冲控制的方式,通过脉冲控制伺服进行位置控制,这个是最常规的用法,也是使用最广泛的方法。我们也特意强调了FX5U除了主机可以控制4个轴之外,还说明了通过主机扩展4个FX5-16ET/ES-H模块,最多控制12个轴。

  那这篇文章我们来介绍下主机4个轴,扩展4个FX5-16ET/ES-H模块共12个轴,怎么使用定位指令进行编程。

     在介绍FX5U定位指令前,我们先来回忆下FX3U等拥有的相关定位指令。请先看下面的表格。

指令格式

支持的PLC型号

指令说明

ZRN

FX3U、FX3G、FX3S

原点回归指令

DSZR

FX3U、FX3G、FX3S

带DOG搜索功能原点回归指令

DRVI

FX3U、FX3G、FX3S

相对定位指令

DRVA

FX3U、FX3G、FX3S

绝对定位指令

ABS

FX3U、FX3G、FX3S

绝对位置读取指令

DVIT

FX3U、FX3G、FX3S

中断定位指令

PLSV

FX3U、FX3G、FX3S

可变速脉冲输出指令

TBL

FX3U、FX3G、FX3S

表格定位指令

FX3U等系列PLC支持的定位指令,FX5U都支持(除了ZRN外,此指令没有DSZR功能强)。

其中PLSY、TBL等表格相关的定位指令,只能操作主机的4个轴,另外扩展的FX5-16ET/ES-H模块,不支持这几个指令。

在参考FX5U相关的定位手册时,我们会发现手册中在介绍FX5U对应的定位指令时,有提到对应的定位指令有两种操作数:FX5U操作数、FX3兼容操作数。这说明在FX5U中的定位指令,虽然前面指令是同一个,但指令后面的操作数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和之前FX3U相同的模式,一种是FX5U特有的格式。

如常用的定位指令DRVI,在FX5U的定位手册中有以下两种操作数模式:

如上图,两者主要区别是指令最后两个操作数不同,对于兼容FX3U格式,最后两个操作数分别是:脉冲输出的编号(Y0-Y3)、输出方向信号软元件。这种指令格式对于脉冲输出的位元件编号是0-3,因此只能对应到主机的前4个轴定位,不能用于主机后扩展的FX5-16ET/ES-H模块。

而FX5U格式对应的后面两个操作数是K1-K12(对应第一到第十二轴,表示哪个输出点输出这个轴对应的高速脉冲)、指令是否正常执行的标志。

因为FX5U除了主机前面的4个点可以用于定位之外,还可以扩展FX5-16ET/ES-H共4个模块(每个模块2个轴),最多到12个轴(K-K12),但扩展的FX5-16ET/ES-H,虽然可以用DRVI等指令,但这几个轴的控制,不能使用FX3U兼容格式,模块对应的轴只能用FX5U格式。

按照FX5U的操作数格式,指令中对应的轴只是指定了编号K1-K12,其中K1-K3对应到主机4个轴,对应的是Y0、Y1、Y2、Y3几个点,但K4-K12(5-12轴),对应的Y点是FX5-16ET/ES-H,这几个轴的Y点根据主机点数,以及主机后面扩展的输入输出模块型号不同,对应的Y编号是不一样的。这时对应的具体Y编号,可以通过编程软件中的定位参数设置。

对于其它定位指令,FX3U兼容模式,也都是只支持CPU模块,不支持FX5-16ET/ES-H模块。

      FX5U除了之前FX3U支持的定位指令外,另外还支持多个表格运行指令DRVTBL、同时开始4轴表格定位指令DRVMUL。其中通过DRVMUL可以实现主机对应的轴简易直线插补功能。

兴东机电设备(深圳)有限公司

三菱工控产品特级代理商

三菱工控产品技术培训中心

三菱工控产品维修中心

所有原创文章版权为 兴东机电设备(深圳)有限公司 所有,严禁盗用文章等相关内容。如喜欢并愿意分享,请一定通过链接方式转载分享。欢迎关注此公众号,如有三菱产品需求、技术问题,可以联系我公司:0755-829848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