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技术贴丨NX1P2系列PLC,常见操作问题解答(第四篇)

楼主(2024-03-31):
•••操作指南•••
NX1P2系列PLC支持Socket功能吗?
内建的EtherNet/IP支持Socket功能的,最多30个。
NX1P2系列PLC,可以用指令读取PLC的错误状态吗?(不透过软件Sysmac Studio)
支持的,用GetPLCError指令。
NX1P2系列PLC支持FTP功能吗?
内建的EtherNet/IP支持FTP功能的。
NX1P2系列PLC与Modbus-RTU Slaver通讯时,作为Modbus-RTU Master使用指令是什么?
需要在用户程序中写指令:
NX_ModbusRtuCmd、NX_ModbusRtuRead、NX_ModbusRtuWrite.
NX1W-MAB221的端子如何接线?
IN+OUT(从左至右):VI1、II1、VI2、II2、COM;VO1、VO2、COM。
电压输入时接VI1和COM;
电流输入时接II1和COM,另短路VI1和II1。
NX1P2系列PLC的硬件上4个DIP的作用是什么?
用于切换安全模式、备份数据。
通常4个DIP=OFF。
NX1P2系列PLC与E5CC(E5□C系列)通讯,如何操作?
透过Host Link通讯,详见W579用户手册4-3章节。
NX1W-DAB21V的端子如何接线?
OUT(从左至右):VO1、VO2、COM。
NX1W-ADB21的端子如何接线?
IN(从左至右):VI1、II1、VI2、II2、COM。
电压输入时接VI1和COM;
电流输入时接II1和COM,另短路VI1和II1。
NX1P2系列PLC的安全模式作用是什么?
处于安全模式:控制器上电后CPU启动模式=PROGRAM 编程模式。
当不希望CPU上电后自动运行或是无法连接Sysmac Studio时使用。
NX1P2系列PLC与读码器(V400系列等通用设备)通讯,如何操作?
透过No Protocol通讯,详见W579用户手册4-5章节。
NX1P2系列PLC可以通过硬件上的指示灯判断是什么错误吗?
可以通过POWER、RUN和ERR指示灯的状态进行识别错误类型,具体错误需要连接Sysmac Studio软件进行确认:
POWER(绿色):不亮
RUN(绿色):不亮
ERROR(红色):亮
CPU操作状态:电源供给错误
POWER(绿色):亮
RUN(绿色):不亮
ERROR(红色):不亮
CPU操作状态:硬件初始化错误
POWER(绿色):亮
RUN(绿色):不亮或闪烁(2s/0.5s间隔)
ERROR(红色):
CPU操作状态:
NX1P2系列PLC的安全模式,如何设置?DIP设置
CPU上的DIP设置:
DIP1=OFF;
DIP2=OFF;
DIP3=OFF;
DIP4=ON.
修改DIP设置后CPU送电即可。
NX1P2系列PLC与变频(3G3MX2系列等Modbus RTU slaver设备)通讯,如何操作?
透过Mobbus RTU通讯,详见W579用户手册4-4章节。
NX1P2系列PLC与NB人机通讯,如何操作?
透过Host Link (FINS) 通讯,详见W579用户手册4-2章节。
NX1P2系列PLC与通用设备通讯时,序列通讯模式=No-Protocol(无协议)时,使用指令是什么?
需要在用户程序中写指令:
NX_SerialSend、NX_SerialRcv.
NX1P2系列PLC使用SD卡进行操作,DIP如何设置?
从 NX1P -> SD卡:
DIP1=OFF、DIP2=ON、DIP3=OFF、DIP4=OFF;
从 SD卡 -> NX1P:
DIP1=OFF、DIP2=OFF、DIP3=ON、DIP4=OFF。
NX1P2系列PLC,是否有读取选项板状态的旗标?
有的:_PLC_OptBoardSta(选项板状态)、_PLC_OptSeri-
alErrSta(通讯型选项板错误状态)
NX1P2系列PLC的SD卡的作用是什么?
①使用指令对SD卡中的文档进行读写操作;
②通过FTP(EtherNet/IP)对SD卡中的文档进行读写操作;
③备份、恢复和验证控制器中的数据;
④当送电时将SD卡的数据传送至控制器。
NX1P2+NX1W-CIF11和NB系列人机通过RS-422A通讯,如何接线?
NX1W-CIF11(端子台) NB(D-sub 9PIN 母头)
RDA(-)---------------7 SDA-
RDB(+)---------------1 SDB+
SDA(-)---------------8 RDA-
SDB(+)---------------6 RDB+
注:NX1X-CIF11的SW1-1=ON(终端阻抗启用)、SW1-2~SW1-6=OFF。
•••下期再见•••
• END •
【温馨提示】
下期将带来NX1P2系列PLC
常见问题解答(第五篇)
敬请期待
长按二维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