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技术贴丨NX1P2系列PLC,常见操作问题解答(第三篇)

楼主(2024-03-31):
•••操作指南•••

NX-ILM400的指示灯C的状态及表示内容是什么?

C(绿色):IO-Link Comm.
状态:亮表示正在初始处理中/在IO-Link通讯中;不亮表示IO-Link通讯停止或没有使用IO-Link模式。

NX1P2系列PLC的SD卡上有个LOCK的作用是什么?

这是SD卡的写保护开关:当设定写保护后将不能对SD进行写入操作,防止数据覆盖。

NX1P2系列PLC可以与NS/NSJ/NSH人机通讯吗?

NS附Ethernet的机种和NSJ系列,使用内建Ethernet端口与NX1P通讯;NSH不支援。

NX1P2系列PLC的IO-Link通讯产品支持的软件是什么?

IO-Link Master(如NX-ILM400)设置:Sysmac Studio;IO-Link device(如E3Z-IL/E2E-IL等)设置与监控:CX-ConfiguratorFDT。

NX-ILM400的指示灯E的状态及表示内容是什么?

E(红色):IO-Link Error
状态:亮表示硬件错误或其他严重错误;闪烁(1s间隔)表示在IO-Link模式中发送IO-Link通讯错误、IO线短路、设备配置校验错误、错误级别设备事件;不亮表示IO-Link通讯无错误或是没有使用IO-Link模式。

NX-ILM400的指示灯C/Q的状态及表示内容是什么?

C/Q(黄色):C/Q状态
状态:亮表示在SIO(DI)模式中数字输入信号=ON、在SIO(DO)模式中数字输出信号=ON、IO-Link模式操作中Pin2的数字输入信号=ON;不亮表示在SIO(DI)模式中数字输入信号=OFF、在SIO(DO)模式中数字输出信号=OFF、IO-Link模式操作中Pin2的数字输入信号=OFF、当通讯端口不使用时不亮。

NX-ILM400连接IO-Link设备,如何接线?

IO-Link设备----NX-ILM400
棕色(Pin1)-----L+
黑色(Pin4)-----C/Q
蓝色(Pin3)-----L-
IO-Link设备侧:白色(Pin2)数字输入信号不使用,开路;
IO-Link主局模块侧:IOV(+)和IOG(-)由通讯耦合器模块或NX-PF的IO电源模块供电。

NX1P2+NX1W-CIF01,一安装选件板后就报错,如何处理?ERR闪烁

确保安装正确后,与Sysmac Studio软件联机,在‘配置和设定’-‘选项板设定’中选择相应的使用型号后,下载即可。

NX1P2+NX1W-CIF11,一安装选项板后就报错,如何处理? ERR闪烁

确保安装正确后,与Sysmac Studio软件联机,在‘配置和设定’-‘选项板设定’中选择相应的使用型号后,下载即可。

NX-ILM400连接IO-Link设备,如何接线?

IO-Link设备----NX-ILM400
棕色(Pin1)-----L+
黑色(Pin4)-----C/Q
白色(Pin2)-----DI
蓝色(Pin3)-----L-
IO-Link主局模块侧:IOV(+)和IOG(-)由通讯耦合器模块或NX-PF的IO电源模块供电。

NX1P2+NX1W-ADB21,一安装选项板后就报错,如何处理? ERR闪烁

确保安装正确后,与Sysmac Studio软件联机,在‘配置和设定’-‘选项板设定’中选择相应的使用型号后,下载即可。

NX1P2+NX1W-MAB221,一安装选项板后就报错,如何处理? ERR闪烁

确保安装正确后,与Sysmac Studio软件联机,在‘配置和设定’-‘选项板设定’中选择相应的使用型号后,下载即可。

NX1P2+NX1W-DAB21V,一安装选件板后就报错,如何处理? ERR闪烁

确保安装正确后,与Sysmac Studio软件联机,在‘配置和设定’-‘选项板设定’中选择相应的使用型号后,下载即可。

NX1P2+NX1W-CIF12,一安装选项板后就报错,如何处理? ERR闪烁

确保安装正确后,与Sysmac Studio软件联机,在‘配置和设定’-‘选项板设定’中选择相应的使用型号后,下载即可。

NX1P2系列PLC为什么需要2个电源?作用是什么?

1. 单元电源(有内建,需要时再进行加装),作用是为CPU背板供电;
2. IO电源,作用是为NX模块以及内建IO(PNP型)供电。

NX1P2系列PLC电池如何更换?

1.切断CPU电源(或如果CPU没有接通,则至少先接通电源5分钟后关闭电源。注:如果在更换电池前,电源没有接通5分钟以上,当拆下电池时支持内存的电容可能还未充足电荷,在新电池插入前,时钟数据可能丢失);
2.打开CPU左下方的仓盖;
3.移除旧电池,安装新电池;
4.合上盖板。

NX1P2+NX1W-CIF12和NB系列人机通过RS-422A通讯,如何接线?

NX1W-CIF11(端子台)   NB(D-sub 9PIN 母头)
RDA(-)---------------7 SDA-
RDB(+)---------------1 SDB+
SDA(-)---------------8 RDA-
SDB(+)---------------6 RDB+
注:NX1X-CIF11的SW1-1=ON(终端电阻启用)、SW1-2~SW1-4=OFF;SW2-1和SW2-2=OFF。

NX1P2+NX1W-CIF01和NB系列人机通过RS-232C通讯,如何接线?

NX1W-CIF01(端子台)   NB(D-sub 9PIN 母头)
RD-------------------2 SD
SD-------------------3 RD
SG1------------------9 SG
NX1W-CIF01的RS和CS短路。

NX1P2系列PLC的内建EtherNet/IP的EDS文档,如何获取?

登录日本网站(需用日本网站账号)下载:http://www.fa.omron.co.jp/member/product/tool/44/eds/download.htm

NX1P2系列PLC 可以透过 EtherNet/IP连接CX-ONE软件吗?

不支持。

NX1P2系列PLC的NX模块通过EtherCAT通讯,ESI文文件如何获取?

ESI 文件可以登录日本网站(需用日本网站账号)下载:http://www.fa.omron.co.jp/member/product/tool/23/esi/download.htm?_ga=1.193360109.197493361.1432174506

•••下期再见•••

• END •

【温馨提示】

下期将带来NX1P2系列PLC

常见问题解答(第四篇)

敬请期待

长按二维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