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欧姆龙NX/NJ编程软件Sysmac Studio添加EtherCAT伺服从站

楼主(2024-03-31):
点击快速加入 VIP社区
推荐阅读:
欧姆龙NJ/NX控制器的联机使用方法以及快捷键
欧姆龙PLC编程软件CX-ONE 4.27
Sysmac StudioV1.25
编辑PDO映射
如需更多控制需求(例如不用运动控制,只作为普通Ethercat从站则需配入大部分PDO)则需要添加更多PDO,点击编辑PDO映射设置,选择输出RPDO通道或者输入TPDO通道,点击添加PDO条目在弹出的PDO菜单栏选择要添加的PDO,最后点击应用和确认即可。
1. 关联伺服从站PDO对象到控制器本地IO在左侧菜单栏配置与设置,双击I/O映射,然后选中从站(注意每次只能对一个从站进行设置,所有从站都需进行设置)右键选择创建新设备变量-系统分配出本地IO变量。
2. 设定任务设置周期,在配置与设置区域,双击任务设置,设定主固定周期任务的周期,注意此任务不可删除且周期必须与伺服设定的同步周期对应。否则伺服驱动器出现大量的ECAN同步丢失计数,且电机运行会出现震荡!
3. 选择工程-检查所有程序,检查是否有错误
4. 此时基本通讯及参数设置完成,可进行程序下载调试
A:选择控制器-通讯设置,选择所用编程口(如网口)
B:选择控制器-在线,在线后右下角会显示控制器状态
C:选择控制器-同步,同步后会显示控制器与当前本地工程程序及参数比对情况,选择传送到控制器,在提示框选择是进入到编程模式,传送完成后点击是进入到运行模式
点击快速加入欧姆龙NJ/NX VIP社区领取完成教程
未完待续……
下节预告:
NX/NJ控制器与EtherCAT从站在线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