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随“机”而动,纵享丝滑——欧姆龙飞行拍照技术

楼主(2024-03-31):
Q

飞行拍照技术的原理?

A

在物体运动过程中进行拍照,并得到物体拍照瞬间的位置、姿态的动作叫做飞行拍照。

通过飞行拍照可以有效地减少设备停顿动作,提升生产效率。

Q

欧姆龙飞拍技术的优势?

图像处理的高速·高精度

例:位置精度提高

在工件拾取过程中,因机械臂的夹具或吸盘的瞬间作用使工件发生位置偏移,产生位置误差影响工件放置的精度。使用飞拍技术可以在物体运送的过程中,由相机自动拍摄物体的实际位置,对物体的实际位置进行二次修正,在保证运行速度的同时提高放置精度。

成本优化

From: 为了提高触发输出时间控制的时间分解能,必须缩短PLC的控制周期。通过分散控制多台PLC,缩短了控制周期,导致高成本化,程序复杂化

To:触发输出时间的时间控制能力,通过使用「时间指定输出方式」NX单元、能实现与PLC控制周期无关的高精度的时间控制,能通过单PLC进行控制能利用低性能PLC进行控制达到低成本化、程序简化

全闭环控制

1、不用停止检测对象,可以连续运行

2、拍摄校准标记

3、由校准标记位置进行零件搭载位置的处理

应用篇

本次编程硬件设备:NX1P2(PLC)+欧姆龙1S伺服+NX-OD2154(时间戳高速输出模块)+NX-ECC203(欧姆龙总线耦合器)

软件:Sysmac Studio

编程说明

图1-1 NX程序编写内容如图所示

图1-2

NX-ECC203远程耦合器需要添加位置时间戳的PDO,接下来需要应用到NX_AryDOutTimeStamp功能块。需要带位置时间戳功能的伺服,本次试验使用的是欧姆龙1S伺服电机,需要添加该PDO条目。

在IO映射中对刚刚增加的PDO进行映射,并注释。

图1-3

图1-4

图1-5

图1-6

图1-4 ~ 1-6为整个功能的全部程序,该程序中用到了指令MC_DigitalCamSwitch(数字凸轮开关有效), NX_AryDOutTimeStamp(时间戳数字输出排列写入)。

指令说明

图2-1 MC_DigitalCamSwitch功能块

图2-2 MC_DigitalCamSwitch功能块输入变量注释

本次测试该指令是用作生成数字凸轮开关轨迹段,先预留时间戳输出模块需要飞拍轴的位置区间,并让轨段有效。

图2-3 NX_AryDOutTimeStamp功能块

图2-4 NX_AryDOutTimeStamp功能块输入变量注释

本次测试该指令是用作支持时间戳的方式的数字输出单元输出脉冲,将远程模块的时间戳与脉冲输出模块的时间戳对应起来,做到无延迟预输出。

现象和结论

3-1 在线仿真分析

当执行模块后,蓝色线条为时间戳模块高速输出,黄色线条为位置比较普通输出。

图3-2

第一个输出区间在50-55之间,通过区域光标可以看出来,时间戳输出的位置在49.8399,普通输出的位置在50.0799,时间戳模块进行了一个预输出处理,加上相机的响应时间,可以实现精准的图片成像。

图3-3

通过区域光标可以看出来,时间戳输出的末端位置在54.8799,普通输出的末端位置在55.1199,时间戳功能块可以精准的控制50-55这个区间,保证输出预先关闭,加上相机响应时间,保证在这个区间内。且时间戳是不会受扫描时间波动影响输出稳定性的。

Q

注意事项

① 飞拍功能需要用到欧姆龙耦合器,NX-OD2154,高速输出模块不能单挂PLC后面,需要添加到耦合器上面,因为欧姆龙没有时间戳PDO功能,所以需要将NX-OD2154模块挂到耦合器后面。

② 飞拍功能需要用到带时间戳功能的伺服,目前推荐使用欧姆龙1S伺服电机。

③ 请务必在轴速恒定的情况下使用MC_DigitalCamSwitch(数字凸轮开关有效)指令。

④ 请确认MC_DigitalCamSwitch(数字凸轮开关有效)指令的InOperation(工作中)为TRUE后,再使用NX_AryDOutTimeStamp(时间戳数字输出数组写入)指令。

        下期再见!!

微信公众号

深圳市行芝达电子有限公司

感谢您的点赞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