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OMRON欧姆龙ECAT轴控制--②PDO映射设置

楼主(2024-03-31):
OMRON欧姆龙ECAT轴控制--②PDO映射设置
OMRON欧姆龙想实现控制EtherCAT总线轴,当完成安装ESI文件,这样才能开始组态硬件,组态很简单,双击/拖动就可以了,但是这里要注意有个PDO映射设置。
免费获取最新版本Sysmac Studio软件。
请帮忙转发评论,关注wei信公众号,老王的工控笔记,发送-欧姆龙软件,就能免费获得~谢谢
EtherCAT其中COE在数据链路层采用EtherCAT协议,在运用层采用CanOpen协议,而过程数据对象 (PDO) 是用来传输实时的数据,是 CANopen 中最主要的数据传输方式,其核心是对象字典,PDO 映射涉及对象字典到 PDOs 的应用对象(实时过程数据)映射关系。对象字典内的索引 0x1600 和 0x1A00 分别存储 RxPDO 和 TxPDOs 的映射表。
由于 PDO 的传输不需要应答,且 PDO 的长度可以小于 8 个字节,因此传输速度快。
下面就简单介绍下:
1、打开Sysmac Studio软件,选择EtherCAT双击,会看到主设备,拖动组态设备
2.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到组态的ECAT总线轴,有一个PDO映射设置,点击编辑PDO映射设置。
3、下图是编辑PDO映射设置窗口,选择输出可编辑,在右边窗口会显示目前的映射数据,同样的,选择输入可编辑,能看到目前的映射输入数据,这里就可以对目前的输入输出的PDO进行操作.可以看到有添加/删除PDO条目
4、具体需要添加什么PDO映射数据呢,这时候就需要看对应轴的手册了,比如汇川SV660N系列轴,可以在手册中看到如下,
有些数据也能在调试软件中看到,如下索引:
免费获取最新版本汇川SV660N的资料。
请帮忙转发评论,关注wei信公众号,老王的工控笔记,发送-汇川SV660N,就能免费获得~谢谢
5.下面就是一般需要添加的输入输出PDO映射数据,可参考下~可能有些轴不太一样
6.当配置好PDO映射设置后,就可以对应的设置伺服的参数了,有些能按位来设置,有些是数据格式,比如运动模式,传感器点位,回原点方式等,
免费获取最新版本Sysmac Studio软件。
请帮忙转发评论,关注wei信公众号,老王的工控笔记,发送-欧姆龙软件,就能免费获得~谢谢
免费获取最新版本汇川SV660N的资料。
请帮忙转发评论,关注wei信公众号,老王的工控笔记,发送-汇川SV660N,就能免费获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