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sysmac studio 软件自带的10种轴回零方式说明

楼主(2024-03-31):
“ 本篇文章主要讲解一下sysmac studio 软件自带的10种轴回零方式”
欧姆龙NX/NJ系列的PLC软件自带了10种的回零方式,基本可以满足我们大部设备的回零要求。下面我就对这10种回零方式做简单的说明,希望可以对你有所帮忙。
10种回零方式分别为:
1.接近反转/原点接近输入OFF
2.接近反转/原点接近ON
3.原点接近输入OFF
4.原点接近输入ON
5.限位输入OFF
6.接近反转/原点输入掩码距离
7.仅限位输入
8.接近反转/保持时间
9.无原点接近输入/保持原点输入
10.零位置预设
1.接近反转/原点接近输入OFF
1.1 时序图
1.2 回零动作说明
1)遮光片在原点和负极限之间
说明:回零开始 --> 遮光片往负极限移动 --> 感应到负极限电机反转--> 感应到原点电机减速移动 --> 脱离原点后寻找电机Z相 --> 感应到Z相停止 --> 回零完成
2)遮光片在原点上
说明:回零开始 --> 遮光片往负极限移动 --> 脱离原点电机反转 --> 感应到原点电机减速移动 --> 脱离原点后寻找电机Z相 --> 感应到Z相停止 --> 回零完成
3)遮光片在原点和正极限之间
说明:回零开始 --> 遮光片往负极限移动 --> 脱离原点电机反转 --> 感应到原点电机减速移动 --> 脱离原点后寻找电机Z相 --> 感应到Z相停止 --> 回零完成
2.接近反转/原点接近ON
2.1 时序图
2.2 回零动作说明
1)遮光片在原点和负极限之间
说明:回零开始 --> 遮光片往负极限移动 --> 感应到负极限电机反转--> 感应到原点电机减速寻找电机Z相 --> 感应到Z相停止 --> 回零完成
2)遮光片在原点上
说明:回零开始 --> 遮光片往负极限移动 --> 脱离原点电机反转 --> 感应到原点电机减速寻找电机Z相 --> 感应到Z相停止 --> 回零完成
3)遮光片在原点和正极限之间
说明:回零开始 --> 遮光片往负极限移动 --> 脱离原点电机反转 --> 感应到原点电机减速寻找电机Z相 --> 感应到Z相停止 --> 回零完成
3.原点接近输入OFF
3.1 时序图
3.2 回零动作说明
1)遮光片在原点和负极限之间
说明:回零开始 --> 遮光片往负极限移动 --> 感应到负极限电机反转--> 感应到原点电机减速移动 --> 脱离原点后寻找电机Z相 --> 感应到Z相停止 --> 回零完成
2)遮光片在原点上
说明:回零开始 --> 遮光片往负极限移动 --> 感应到负极限电机反转--> 感应到原点电机减速移动 --> 脱离原点后寻找电机Z相 --> 感应到Z相停止 --> 回零完成
3)遮光片在原点和正极限之间
说明:回零开始 --> 遮光片往负极限移动 --> 感应到负极限电机反转--> 感应到原点电机减速移动 --> 脱离原点后寻找电机Z相 --> 感应到Z相停止 --> 回零完成
4.原点接近输入ON
4.1 时序图
4.2 回零动作说明
1)遮光片在原点和负极限之间
说明:回零开始 --> 遮光片往负极限移动 --> 感应到负极限电机反转--> 感应到原点电机减速寻找电机Z相 --> 感应到Z相停止 --> 回零完成
2)遮光片在原点上
说明:回零开始 --> 遮光片往负极限移动 --> 感应到负极限电机反转--> 感应到原点电机减速寻找电机Z相 --> 感应到Z相停止 --> 回零完成
3)遮光片在原点和正极限之间
说明:回零开始 --> 遮光片往负极限移动 --> 感应到负极限电机反转--> 感应到原点电机减速寻找电机Z相 --> 感应到Z相停止 --> 回零完成
5.限位输入OFF
5.1 时序图
5.2 回零动作说明
1)遮光片在原点和负极限之间
说明:回零开始 --> 遮光片往负极限移动 --> 感应到负极限电机反转--> 脱离负极限后寻找电机Z相 --> 感应到Z相停止 --> 回零完成
6.接近反转/原点输入掩码距离
6.1 时序图
6.2 回零动作说明
1)遮光片在原点和负极限之间
说明:回零开始 --> 遮光片往负极限移动 --> 感应到负极限电机反转--> 感应到原点电机减速移动 --> 到达设定距离停止 --> 回零完成
2)遮光片在原点上
说明:回零开始 --> 遮光片往负极限移动 --> 脱离原点电机反转 --> 感应到原点电机减速移动 --> 到达设定距离停止 --> 回零完成
3)遮光片在原点和正极限之间
说明:回零开始 --> 遮光片往负极限移动 --> 脱离原点电机反转 --> 感应到原点电机减速移动 --> 到达设定距离停止 --> 回零完成
7.仅限位输入
7.1 时序图
7.2 回零动作说明
1)遮光片在原点和负极限之间
说明:回零开始 --> 遮光片往负极限移动 --> 感应到负极限电机反转--> 脱离负极限停止 --> 回零完成
注:采用此方法回零时,最好加一个正值的原点偏移量(1-5mm)防止负极限被误感应。
8.接近反转/保持时间
8.1 时序图
8.2 回零动作说明
1)遮光片在原点和负极限之间
说明:回零开始 --> 遮光片往负极限移动 --> 感应到负极限电机反转--> 感应到原点电机减速移动 --> 延时时间到停止 --> 回零完成
2)遮光片在原点上
说明:回零开始 --> 遮光片往负极限移动 --> 脱离原点电机反转 --> 感应到原点电机减速移动 --> 延时时间到停止 --> 回零完成
3)遮光片在原点和正极限之间
说明:回零开始 --> 遮光片往负极限移动 --> 脱离原点电机反转 --> 感应到原点电机减速移动 --> 延时时间到停止 --> 回零完成
9.无原点接近输入/保持原点输入
9.1 时序图
9.2 回零动作说明
1)遮光片在原点和负极限之间
说明:回零开始 --> 遮光片往负极限移动 --> 感应到负极限电机反转--> 脱离负极限后寻找电机Z相 --> 感应到Z相停止 --> 回零完成
10.零位置预设
10.1 时序图
10.2 回零动作说明
说明:回零开始 --> 回零完成
注:采用此方法回零时,一般是电机采用的是绝对值编码器只需初次建立一个原点即可或是电机带的负载是个圆对原点没有要求。
以上就是本篇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观看,谢谢!
如果我们对一个正在做出不当行为的孩子给予积极的回应,就会强化这种行为。
在理性的时候,大人知道自己的关键目标是促使孩子成长为幸福而有责任感的人。
管教的主要目的是激励孩子做得更好
摘自《正面管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