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Sysmac Studio软件无法与NJ系列PLC建立连接的处理方法

楼主(2024-03-31):
Sysmac Studio软件
无法与NJ系列PLC
建立连接的处理方法
课程介绍
本文为大家介绍了Sysmac Studio软件无法与NJ系列PLC建立连接的处理方法。希望能够帮助到各位工程师更高效的解决问题。
无法建立连接的原因分析
1. IP地址及软件设置问题。
2. 硬件端口问题。
3. 刷写程序过程中意外断电导致plc无法正常工作。
处理方法
1.电脑网卡IP地址导致的软件连接失败。
所需工具:笔记本电脑、网线(建议6类以上)
以对接过MES的设备为例,在上位机电脑上打开叠焊机软件DH150/180,在弹出的对画框中确认上位机网卡设置的IP是多少。
如下图,软件显示本机网卡IP为192.168.0.32。PLC端地址为192.168.0.1,那么说明目前PLC网段为192.168.0.X。
想要连接到此网段PLC,那么我们刷写程序的电脑网卡也需设置为同一网段如:192.168.0.88。
设置好IP后通过网线将笔记本电脑与PLC连接。网线的一端连接至笔记本电脑的网口(部分轻薄本没有网口可购买USB转网口设备或根据后面教程使用USB直接连接。)
此时打开Sysmac Studio软件点击界面左侧连接到设备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按如下选择:
1) 选择连接的设备:控制器
2) 连接类型:Ethernet-Hub连接
3) 连接设置:此处根据前面上位机软件显示的PLC端IP地址设置。如:192.168.0.1
4) 连接后操作:默认不选。
软件及网卡设置正确情况下即可正常连接。
2. Sysmac Studio软件设置原因导致的连接失败。
以上方法适用于软件读取PLC情况下连接失败后的问题判断,现场读取备份完成PLC程序后需将新的PLC程序刷写至PLC内以达到升级程序的目的。
以DH180H为例,打开升级所需的程序文件后点击上方黄色小三角在线按钮。等待一段时间后弹出连接失败的对话框。
此时确认线路连接正常后需在Sysmac Studio软件界面点击控制器-通讯设置。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按照之前第一项的设置检查IP及连接方式没有问题后,点击Ethernet通信测试按钮。显示测试成功后说明已可以与PLC正常连接。点确定按钮退出后点击在线按钮即可正常连接。
在连接过程中偶尔会弹出对话框序列ID不匹配,点“是”继续连接。
然后会再提示确定要将序列ID修改为控制器序列码,点“是”继续连接。
正常连接后右下角会显示在线状态及控制器模式,上面第一个小灯为绿色代表我们已经正常连接至PLC。下面小灯在设备正常情况下为绿色,伺服、PLC、模块等报警时显示红色。
3.Sysmac Studio软件通过USB连接PLC方法。
以上通过IP连接方法无法连接或对现场情况不熟悉无法知晓PLC内部IP时可以通过PLC主机模块上的USB接口直接连接。此连接方法方便快捷且没有现场MES对接后每台机器IP不一样刷写程序频繁更改笔记本IP操作过于麻烦的问题。
所需工具:笔记本电脑、USB方口数据线一根
使用USB数据线将笔记本与PLC的USB端口可靠连接。
此时打开Sysmac Studio软件,点击界面左侧连接到设备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按如下选择:
1)选择连接的设备:控制器
2)连接类型:USB直接连接
3)连接设置:因为是USB直连,所以此处可以不用填写
4)连接后操作:默认不选。
选择完成后点击连接即可。
成功连接后会显示“成功完成”。
此操作最为方便实用,特别是对现场程序批量刷新时,不需要频繁修改笔记本网卡IP。
需注意,部分Sysmac Studio软件在使用USB连接时会弹出连接失败的对话框,此时请按如下操作检查系统服务内欧姆龙USB服务是否正常在运行:
右键计算机 管理 服务和应用程序“服务”找到
OMRON USB Connection Manager、
OMRON USB Serial Connection Manager、
OMRON Ethernet Direct Connection Manager
并启用;
如果被禁用则点右键启用服务后点属性将启动类型设置为自动,然后重启计算机即可。如果找不到这三项服务则说明Sysmac Studio软件安装时没有安装完整,使用卸载工具卸载软件后重装软件即可。(重装时安装模式一定要选完全安装。否则有可能无法正常使用某些功能)。
4. 刷写程序过程中意外断电导致plc无法正常工作。
以上方法Sysmac Studio均无法与PLC连接或在刷写程序过程中笔记本或PLC意外断电导致主控制器内程序没有被完成上传导致的连接失败,可使用SD卡强制恢复PLC内部数据。(温馨提示:笔记本刷写程序前切记检查笔记本电量,电量不足时请及时连接充电器)
所需工具:笔记本电脑、SD内存卡(4G以下大卡)
恢复PLC数据的SD卡内不能有其他任何文件,将使用的SD卡插入电脑内先进行格式化操作,实测1G、4G均可正常使用
2G及以下容量格式化时请将格式转化为FAT16
4G容量内存卡格式化时转化为FAT32
格式化完成后将准备好的控制器备份文件放置在SD卡根目录下(SD卡内不要有其他文件),如下图:
然后将整机断电安装好储存卡,安装方法如下:
安装好储存卡后打开电池仓找到拨码开关按下图所示调整拨码让PLC处于安全模式。
拨码开关1到4分别为
1:OFF、2:OFF、3:ON、4:ON
然后接通电源开始执行恢复操作。
执行过程中:SD PWR以点亮3s,熄灭0.5s闪烁。
RUN以点亮0.5s,熄灭0.5s闪烁。
SD BUSY闪烁(闪烁频率模式不确定)
执行过程中因内存卡读写速度及恢复文件大小不同所需的处理时间有所不同,请耐心等待,恢复过程中请不要切断控制器供电。
执行结果:正常结束时:SD PWR点亮。
异常结束时:SD PWR以点亮0.5s,熄灭0.5s的频率闪烁。按下SD储存卡供电停止按钮即点亮。
未安装SD储存卡时,SD PWR保持熄灭状态。
以上操作正常完成后,动作模式变为“程序模式”,在该模式下无法开始运行。为了开始运行,请将控制器拨码开关1到4全部设为OFF,关闭整机电源,取出SD卡,等待约30s后重新接通整机电源。取卡操作如下:
根据以上操作即可恢复控制器参数。如果控制器备份参数与当前机台正常运行参数一致且备份时间较近,接下来使用网线或USB线将Sysmac Studio与PLC正常连接后刷写一遍程序然后打开上位机DH150\180软件等待自检通过读取各电机当前位置。如果读取位置与实际位置偏差不大且没有负值存在。说明控制器已恢复各伺服电机原点零位及各参数。可低速执行设备归零动作。至此设备可继续正常运行。
5.硬件端口问题。
执行以上操作时如网线或USB线任意一种多次尝试后依然无法连接,在检查过配置及设置正常后考虑更换一台笔记本或控制器连接。如果更换后可以正常连接需排除硬件端口是否存在问题。
以上为Sysmac Studio无法与PLC连接时现场使用过的解决方法,大家可以根据现场实际情况选择最优方案。第4项需借助前期备份文件辅助,建议大家养成及时定期备份的好习惯。以备不时之需。
高鑫
宁夏小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技术支持工程师
高鑫先生自2016年加入宁夏小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自入职以来,他专注于串焊机的售后服务工作,拥有丰富的客户地设备问题解决经验。
扫描二维码
关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