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OMRON欧姆龙Sysmac Studio软件--最新版快捷键

楼主(2024-03-31):
OMRON欧姆龙Sysmac Studio软件--最新版快捷键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些比较实用的东西——使用Sysmac Studio进行编程时需要使用到的快捷键。
像NJ系列NX1P2,NJ的都需要用Sysmac Studio软件,其实,Sysmac Studio软件的快捷键跟CX-P的编程快捷键差不多,但有些地方还是不太一样的
免费获取最新版本Sysmac Studio软件快捷键表。
请帮忙转发评论,关注wei信公众号,老王的工控笔记,发送-欧姆龙NJ系列快捷键,就能免费获得~谢谢
下面就简单介绍下:快捷键使用的示例
1、先建工程,并添加建立一个轴
2、插入新触点,快捷键是C
3、直接在输入栏输入变量:变量首字符不能为数字和特殊字符。
4、输入注释
5、快捷键O,输入输出线圈;快捷键Q则为常闭线圈
6、set和reset无法使用快捷键,只能选中需要set和reset的变量,右键弹出菜单中选择设置和重置;图例为设置
7、W为输入并联触点;X则是输入并联常闭触点。图例为输入并联触点。也可以用作并联换行键
8、输入完成后,使用快捷键R新建下一程序段;shift+R则是新建上一程序段。图例为新建下一程序段。
9、输入新的一个程序段指令,图例选择了重置(reset)
10、快捷键“斜杠/”可以进行取反。
11、Shift+@可以输入上升沿,下降沿则为shift+%
12、快捷键F可以输入功能块;简单的理解功能块和功能的区别就是功能块需要命名,而功能不需要。
13、选择需要输入的功能块,并且对功能块命名,并且输入变量
14、图例为输入回原点和绝对移动功能块
免费获取最新版本Sysmac Studio软件快捷键表。
请帮忙转发评论,关注wei信公众号,老王的工控笔记,发送-欧姆龙NJ系列快捷键,就能免费获得~谢谢
15、快捷键I输入功能
16、输入需要的功能,点击确认。
17、以下为输入完成的效果;关于指令和轴变量相关介绍将会在后续的推送中进行介绍。
18、快捷键S输入ST编程框;SysmacStudio软件支持梯形图和ST语言混编,这是和CX-P软件的最大不同之一。
19、输入需要编写的ST语句;//为注释;:=的输入方式为英文输入下的Shift+;键。
指令输入的快捷键基本介绍完成,下面介绍其他辅助快捷键,实际使用中,可能不会经常使用
20、如果需要对变量进行注释,选中变量点击Ctrl+Enter。
21、Ctrl+Shift+V可以调出变量表;和点击变量横栏一样。
22、选中需要查看变量表的变量,点击Ctrl+Alt+J进行跳转;同样可以选中变量以后右键选择跳转。
23、快捷键N和B可以对选中的变量进行下一个和上一个查找。
24、Space键可以从起点开始查找操作选中的变量;Ctrl+Shift+I可以对输入变量进行下一个查找;Ctrl+Shift+O可以对输出变量进行下一个查找。
25、选中变量,点击Ctrl+F进行查找;快捷键Alt+N查找下一个。
免费获取最新版本Sysmac Studio软件快捷键表。
请帮忙转发评论,关注wei信公众号,老王的工控笔记,发送-欧姆龙NJ系列快捷键,就能免费获得~谢谢
26、G跳转到指定的回路号;L可以跳转到指定的注释。
27、F7进行全部编译;Shift则是编译选中的程序。这个快捷键和CX-P一样。同样点击菜单栏——工程——检查所有程序和检查选中的程序也能实现快捷键同样的功能。
28、F8是编译控制器;Shift+F8则是中断编译。同样可以点击菜单栏——工程进行操作,如上图的编译控制器和中止编译。(在程序修改,例如凸轮或者是硬件配置的时候,需要用到编译控制器和重编译控制器。功能和F7的程序编译不一样。当有硬件配置、ECAT网络和凸轮等设置的修改,经常用编译控制器或者是重编译控制器进行编译。)
免费获取最新版本Sysmac Studio软件快捷键表。
请帮忙转发评论,关注wei信公众号,老王的工控笔记,发送-欧姆龙NJ系列快捷键,就能免费获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