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FX5U脉冲控制模式的定位参数设定

楼主(2024-04-01):
上一期刚给大家介绍完FX5U如何利用自带的RS485通信串口进行MODBUS RTU主\从站通讯,本期小编继续给大家介绍FX5U脉冲控制模式的定位参数设定。

      开始介绍FX5U定位参数设定之前,需要先学习伺服控制器的参数设置,打开MR Configurator2软件,设置编码器输出脉冲和电子齿轮,以下为截图为设置参数的位置:

      电子齿轮比=编码器分辨率/(电机每圈移动量/项目精度),将“编码器分辨率”的值填入电子齿轮分子,“电机每圈移动量/项目精度”的值填入电子齿轮分母,软件会自动计算出“每转指令脉冲数”,这个“每转指令脉冲数”的值很重要,下面举例时会用到。

      学习完伺服控制器的参数设置后,下面小编开始介绍定位参数设定。

    定位参数设定:

      首先在左边“导航”窗口中找到参数→ FX5UCPU →模块参数→高速I/O→输出功能,单击“定位”的三点符号进行定位参数设置。

      基本设置1中的“脉冲输出模式”有“1:PULSE/SING”和“2:CW/CCW”两种模式,分别表示“脉冲+方向信号输出”和“正/反双脉冲”控制模式,根据伺服参数来决定脉冲输出模式。

      在设计电气图纸时,需要注意“输出软元件SING/CCW”在2模式下为固定默认的,所以需要把轴1伺服正/反脉冲设计在Y0和Y2上,设计其余轴时也是同理,下图为两种控制模式的输出形式:

      单位设置为定位指令中使用的速度、位置关系的单位,有电机单位制、机械单位制、复合单位制3种,区别如以下截图所示:

      使用电机单位时,“每转的脉冲数”和“每转的移动量”设置无效,使用机械单位和复合单位时,“每转的脉冲数”通常设置为10000,“每转的移动量”通常设置为实际电机每转的移动量。

“位置数据倍率”为定位指令地址脉冲的倍率,例如:

      以上事例中定位指令地址脉冲为20000,当“位置数据倍率”为×10时,地址脉冲×10,地址脉冲为200000。

      说了这么多,那实际应用中设置的值应该如何计算,下面小编给大家举个例子。

伺服和定位模块参数设定案例:

      项目需要移动量为200 mm、丝杆每转为10mm,精度为0.01mm,电机为三菱HG-KN系列电机,电机编码器分辨率为131072 pulse。

求电子齿轮比过程如下:

伺服控制器的参数设置如下:

产生的脉冲量 = 移动量 ÷ 每转的移动量× 每转指令脉冲数

=200000μm ÷ 10000μm/r × 1000 pulse/r

= 20000 pulse

“每转的脉冲数”、“每转移到量”和“位置数据倍率”设置如下:

程序编写如下:

原点回归参数设定:

  完成“基本设置1”后,还需设定“原点回归参数”,把“原点回归”和“清除信号输出”设为启用,将“清除信号输出”、“近点DOG信号”和 “零点信号”的软元件号和电气图纸一一对应填入。

  其中“清除信号输出”为伺服CN1接头的41脚CR信号,“零点信号”为伺服进行绝对定位的基准点,“近点DOG信号”是寻找零点的辅助信号。

  其他参数若无需要可保持默认,无需更改,到这定位参数就算是设置完成了,使用脉冲或定位指令就可以对伺服进行定位控制了,各位看官大大是不是觉得很简单呢。

  好了,以上就是FX5U脉冲控制模式的定位参数设定全部内容,各位看官大大看完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用的话,请给小编点个赞,也欢迎转发给需要的同事或朋友。

关注深圳兴东公众号,后续内容更有料!

兴东机电设备(深圳)有限公司

三菱电机自动化授权代理商

三菱工控产品技术培训中心

三菱工控产品维修中心

所有原创文章版权为 兴东机电设备(深圳)有限公司 所有,严禁盗用文章等相关内容。如喜欢并愿意分享,请一定通过链接方式转载分享。欢迎关注此公众号,如有三菱产品需求、技术问题,可以联系我公司:0755-829848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