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PLC定时器单位设定及累计定时器使用方法 ...
Q系列PLC定时器单位设定及累计定时器使用方法

楼主(2024-04-01):
Q系列PLC中定时器是什么单位?
在FX系列PLC中,定时器是根据其编程时的编号不同决定了定时器的定时时间单位,如在FX3U中,T0~T199定时器单位是100ms,T200~T245定时器单位是10ms。而在Q系列PLC中定时器单位不是由定时器编号决定的,定时器的单位是通过编程软件中参数设定低速、高速两种定时器的单位,此两种单位可以通过编程软件中的PLC参数设置项修改。
设定好低速、高速定时器单位后,可以通过编程方式确定是用普通的低速定时器还是高速定时器。
普通定时器用OUT T指令编程,如果使用高速定时器用OUTH T指令编程,以上两个指令中T后面写上具体的定时器编号和定时数量。两种定时器输入格式如下图:
程序编译后显示如下:
Q系列PLC中累计定时器怎么使用?
累计定时器是当定时器前面条件断开后,定时器的当前值不清零,再下次条件成立后,定时器的当前值会在之前的基础上继续增加。在FX系列PLC中累计定时器是由定时器的编号决定的,如在FX3U中T0~T245属于非累计定时器,T246~T255是属于累计定时器。而在Q系列PLC中累计定时器是通过指令来实现的,普通定时器用OUT T 或OUTH T,如果使用累计定时器使用OUT ST或OUTH ST 来表示。
在编程软件新建Q系类工程后,需要到软件PLC参数中设置下累计定时器的范围,软件中默认情况下,累计定时器的范围是0,如果不设置在编程软件中输入累计定时器,会提示“软元件设置范围出错”
软件中默认累计定时器数量为0
可以通过“软元件”设置将普通定时器的范围有2K改成1K,再将累计定时器的范围由0K改成1K,以上设置好后,就可以在程序中输入累计定时器的指令。“软元件设置”中所有的软元件点数总数为29K,如果要增加累计定时器的范围,需要减少其他软元件的数量。
更改后写入相关的指令,累计定时器也分低速的和高速的定时器。
写完指令编译后的显示格式。
了解以上两个问题,就可以在实际编程时对Q系列的定时器正确使用。
兴东机电设备(深圳)有限公司
三菱工控产品特级代理商
三菱工控产品技术培训中心
三菱工控产品维修中心
所有原创文章版权为 兴东机电设备(深圳)有限公司 所有,严禁盗用文章等相关内容。如喜欢并愿意分享,请一定通过链接方式转载分享。欢迎关注此公众号,如有三菱产品需求、技术问题,可以联系我公司:0755-829848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