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Q系列PLC软元件锁存几个问题

楼主(2024-04-01):
Q系列PLC怎么使用地址锁存

Q系列PLC在默认的情况下,除了锁存继电器L,其它软元件是不带有锁存(断电保持)功能的,如果需要使用断电保持的软元件,需要用户自行到PLC编程软件中设置。

设置方法为打开编程软件左边树形目录中“参数”——“PLC参数”中再选择“软元件设置”,出来的对话框中,能设置锁存功能的软元件后面有“锁存1”、“锁存2”设置的起始地址,可以在这个地址中设置两个锁存范围的起始地址,设置好后,在下载程序弹出的对话框中,将参数选项下载到PLC中,这两个区域范围内的地址就拥有锁存功能。

“PLC参数”——“软元件设置”中的“锁存1”和“锁存2”区别是什么

在“PLC参数”——“软元件设置”中有锁存1和锁存2的设置,这两个范围设置好后,对应区域内的软元件带有断电保持功能。两者的区别可以点击设置界面的“软原件设置HELP”进行查看。

  两者的区别主要是:锁存1设置的范围内的软元件可以通过锁存清除键清除,此清除键在在CPU正面的拨码开关上。CPU正面标有“RESET”标签的是复位开关,复位时只要将拨码拨到标签对应的位置并停留几秒钟时间,此时等待CPU上“MODE”指示灯闪烁,闪烁完后表示复位结束,可以将拨码拨到运行开关,让PLC运行即可。

“锁存2”范围的的数据,不能通过复位开关清零,只能通过程序复位清零。

Q系列PLC中是否有断电保持区域的辅助继电器M?

在三菱FX系列PLC中,PLC内部有辅助继电器,并且辅助继电器分为两种,一种是非断电保持的,一种是断电保持区域的,其中FX3G、FX3S是根据M后面的编号不同,有固定的区域是断电保持的,FX3U是可以在编程软件“PLC参数”——“软元件设置”中自行设定断电保持区域。

在Q系列PLC中所有的M是非断电保持的,如果要用到类似FX系列PLC中断电保持的区域,那有专用的锁存继电器L。锁存继电器L是Q系列CPU中带有锁存功能的辅助继电器。

使用锁存继电器 (L) 时扫描时间将会延长。减少锁存继电器 (L) 的点数可以缩短扫描时间的延长。

锁存1和锁存2中软元件的设置范围尽量减小,也可以减少扫描周期。

CPU中的软元件锁存是通过CPU模块中安装的电池进行数据保存的,在PLC断电时,如果电池连接器从CPU模块的连接器上脱落,或是电池出现故障,锁存范围内的软元件数据将无法保持而变为不确定的值。

兴东机电设备(深圳)有限公司

三菱工控产品特级代理商

三菱工控产品技术培训中心

三菱工控产品维修中心

所有原创文章版权为 兴东机电设备(深圳)有限公司 所有,严禁盗用文章等相关内容。如喜欢并愿意分享,请一定通过链接方式转载分享。欢迎关注此公众号,如有三菱产品需求、技术问题,可以联系我公司:0755-829848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