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FX5-40SSC-S 运动模块原点回归功能介绍

楼主(2024-04-01):
FX5U-PLC作为三菱现阶段销售的小型高端一体机PLC,其性价比较之FX3U-PLC有很大的提高,其扩展了很多之前没有的新功能,广泛应用于各式小型设备上。其伺服扩展功能就添加了FX5-40SSC-S模块,可以快速实现4轴点动,定位,原点,同步等控制。原点回归作为定位的起点,和整个定位系统的所有定位的参考点,对系统精度的控制也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1:FX5UPLC 配置 FX5-40SSC-S模块图

  用户可以先新建一个“FX5U-PLC”的新工程,然后在“参数”栏里可以选定“模块信息”中添加“FX5-40SSC-S模块”

      添加“FX5-40SSC-S模块”成功后,可以看到系统配置图,如下

如上图:FX5U-PLC系统中的FX5-40SSC-S模块的地址为“U1”,这是系统自动生成了,在编写FX5-40SSC-S模块的控制程式时会经常用到。

2: 测试程式硬件配置:FX5-40SSC-S   MR-J4-20B  HG-KR23  下文以该配置系统来论述。

3:在机械原点复位中确立机械原点。

       在设备上或电气系统中机械原点复位中确立机械原点此时,不使用简单运动模块及CPU模块、伺服放大器中存储的地址信息。

      机械原点复位后,将机械性确立的位置作为定位控制起点的“原点”。

示意图如下:

4:FX5-40SSC-S模块和原点回归的相关参数和必要设置:

4.1 简单运动模块的定位缓冲存储器地址

U1\G31500.0    准备完毕信号

U1\G5950      可编程控制器就绪信号

U1\G5951      全部轴伺服ON信号

K9001          原点回归特殊指令代码

可编程控制器就绪信号作为模块和FX5U-CPU握手信号,必须驱驱动确认后才可以驱动伺服,在驱动之前,必须启动U1\G5951,让伺服轴有ON信号。

FX5-40SSC-S模块的原点回归方式选择有:

0:近点DOG型

4:计数型1

5:计数型2

6:数据设定型

7:刻度原点信号检测型

4.2:FX5-40SSC-S模块近点DOG型原点回归介绍:

      下面以最常用的(0:近点DOG型)为例具体说明原点回归过程

参数设置,所需要设置的参数有:

原点回归方式:

原点回归方向:

原点地址:

原点回归速度:

爬行速度:

  在上图中,原点回归方向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设为“负方向(地址减少方向)”也可以设为“正方向(地址增加方向)”

原点回归速度:一般是启动原点回归时的初速度,原则上可以设大一些,这样可以减少原点回归的时间,爬行速度:根据实际要求来设,一般往小设,这样原点回归的时候,重复精度高。

4.3:FX5-40SSC-S模块近点DOG型原点回归动作示意图:

动作说明:

1:启动机械原点回归,即启动原点回归命令K9001.(以“原点回归加速时间选择”指定的加速开始,并以“原点回归速度”向“原点回归方向”开始移动。

2:检测到近点 DOG  ON后,开始减速。

3:减速到:“爬行速度”,之后以爬行速度移动(此时近点DOG 必须 ON,近点DOG OFF时直接减速停止。

4:近点DOG  OFF后的最初零点信号将作为机械原点回归完成。

我司作为三菱电机华南特级代理商和华南FA中心,可以为广大三菱用户提供三菱产品和相应的技术服务。

兴东机电设备(深圳)有限公司

三菱工控产品特级代理商

三菱工控产品技术培训中心

三菱工控产品维修中心

所有原创文章版权为 兴东机电设备(深圳)有限公司 所有,严禁盗用文章等相关内容。如喜欢并愿意分享,请一定通过链接方式转载分享。欢迎关注此公众号,如有三菱产品需求、技术问题,可以联系我公司:0755-829848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