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S7-300PLC编程中 如何对Profibus DP总线上的节点进行诊断?

楼主(2024-04-01):
在西门子自动化系统中Profibus DP总线的使用非常广泛,在使用的过程中如何对正在运行的总线设备进行诊断,故障检测,是很有必要的事情,今天就把这些问题做简要的总结,希望学习完成后大家能够完成对DP总线的诊断和监控应用PROFIBUS-DP和SIMATIC S7诊断评估远程组态时,用户程序可以使用两个不同的S7功能块。

如果除了诊断概要外还需要有关总线节点上错误和故障的详细信息,请使用功能块FB125。

功能块FC125是一个简化版本,它只提供有关“哪些总线节点上发生故障或者错误”的信息(诊断概要)。该功能块不能显示详细的信息。

1 FB125和FC125的应用领域

FB125和FC125可用于下列集成的DP接口和外部DP接口:

CPU 313C-2 DP

CPU 314C-2 DP

CPU 315-2 DP(从6ES7 315-2AF02-0AB0起)

CPU 315-2 DP(仅适用于6ES7 315-2AF01-0AB0):

不能使用FC125

FB125不能通过Start/RESET检测到有故障的从站

CPU 316-2 DP

CPU 318-2 DP

C7-626 DP(从6ES7 626-2AG01-0AE3起)

C7-633 DP和C7-634 DP

SINUMERIK 840D带有集成的CPU315-2 DP(6ES7 315-2AF01-0AB0):

不能使用FC125

FB125不能通过Start/RESET检测到有故障的从站

SINUMERIK 840DI,带有集成的CPU315-2 DP(6ES7 315-2AF03-0AB0)

CPU 41x-2/3/4 DP

CP 443-5

IM 467和IM 467 FO

WIN AC

WIN LC

不适用于CP 342-5

2 硬件配置实例

以下面的硬件配置为实例来介绍如何调用FC125【FC_Siemens_DP_Diag】来完成对Profibus总线的诊断。

3 FC125“FC_Siemens_DP_Diag”接口简介

接口参数说明

CHECK_ACTIVE :

为1 时开始检测从站。

EXTERNAL_DP_INTERFACE :

选择DP 主站的接口,0 表示集成在CPU 上的DP 主站,1 表示外部DP 主站接口,如CP443-5 等。

DP_MASTERSYSTEM:

PROFIBUS 的ID 号,在硬件组态中可以查看到PROFIBUS的ID 号。有几条PROFIBUS网络,就要调用FC125 几次,分别赋值它们的PROFIBUS ID 号,数据类型为INT。

DATA_FIELD :

50 个字节的数据区,仅供FC125 内部使用,数据类型为POINTER。

SUM_SLAVES_DIAG :

从站诊断的总数,数据类型为INT。

LIST_SLAVES_NOT_PRESENT:

检查到丢失的从站(软件已经组态但是现场没有连接硬件),16个字节的数据区,每一个数据位对应一个从站,置1 表示一个从站丢失,如果丢失的从站返

回或维修好,相对应的位复位。数据类型为POINTER。

LIST_SLAVES_ERROR :

故障的从站(部分模块有故障,其他模块可以连续运行),16 个字节的数据区,每一个数据位对应一个从站,置1 表示一个从站故障,如果故障的从站返回或维修好,相对应的位复位。数据类型为POINTER。

RETVAL :

调用FC125 时的状态返回值,数据类型为INT。

BUSY :

为1 表示当前正在执行。

4 建立DB125数据块,保存FC125运行数据,已经建立好。如下:

5 在OB1中插入FC125按照下图进行接口参数赋值。【注意:当CHECK_ACTIVE,m0.0=1时诊断功能使能】

6  如何读取诊断信息?

经过上面的程序 处理,可以得到两个数据区 LIST_SLAVES_NOT_PRESENT 和LIST_SLAVES_ERROR。这两个参数,每个都具有16字节的数据。这16个字节的每个位,就代表一个DP从站设备。它可以表示16×8=128个站点。

某个位被置1,就表示该位代表的从站丢失或故障;但从站故障消失,该位会自动复位为0。对于DP网络1来说,它具有的4个从站,其诊断位

在"GLOBAL_DIAG_DB".DP_SLAVE1.LIST_SLAVES_NOT_PRESENT

或者"GLOBAL_DIAG_DB".DP_SLAVE1.LIST_SLAVES_ERROR数据区的1-4位,而DP网络2,其具有的3个从站,

在"GLOBAL_DIAG_DB".DP_SLAVE2.LIST_SLAVES_NOT_PRESENT

或者"GLOBAL_DIAG_DB".DP_SLAVE2.LIST_SLAVES_ERROR数据区的1-3位。

下面的问题是,如何从从诊断数据集中取出对应从站的诊断位信息。

有很多方法,最直接的方法是,直接在DB中找到这些位的绝对地址,如DP网络1的第2个从站,其丢失诊断位的绝对地址是:DB100.DBX52.1,故障诊断位的绝对地址是:DB100.DBX68.1。

这种方法简单直接,但不利于程序移植。间接的办法是,将诊断数据集中诊断位,右移到双字的最右端,也就是双字的最低位,再与DW#16#1常数进行异或非运算,如结果=1,则被移动的诊断位代表的从站就存在丢失或者故障。

具体使用哪种方法来取得诊断位的确切信息,取决于具体编程人员的习惯。重要的是,当取得了从站的诊断位信息,如何利用诊断位来控制流程。

来源:公众号网络工控客天下

启程智能

关于我们:启程自动化培训 中国领先的工业机器人培训服务提供商

联系电话: 13809869603

培训项目:机器人、PLC系统集成、机器视觉

特色服务:3000平米实训中心 +推荐就业+ 业界领先的课程体系

地      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汇聚107创智园

+老师 微信,了解课程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