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称重仪表与西门子PLC通讯程序案例

楼主(2024-04-01):
关于启程
启程自动化培训成立于2012年,创始人工控老鬼。培训项目主打三菱、西门子PLC编程系统集成、工业机器人编程、EPLAN电气设计、视觉等培训与技术服务的机构。推荐高薪就业,越努力越幸运。课程咨询报名138 0986 9603
1一台支持Modbus协议的称重仪表

支持Modbus协议的称重仪表

2设置好仪表的通讯参数

根据自己的要求可以调整,只要和PLC端统一就可以

波特率:9600

数据格式:8n1:8位数据/无校验位

通讯方式:Modbus协议

校验和:OFF

仪表通讯地址:1

3确定所要读取的变量地址

这里我们只需要读取仪表的当前实时重量即可

仪表实时重量的地址为0,对应Modbus通讯里的40001

4200smartPLC一台

200smartPLC
5连接端口

将仪表端的RS485接口A,B与PLC端的DB9接口相连(DB9接口的3为A,8为B)

我记得是3为A,8为B,不知此图为什么这样,不过不要紧,如果不同,将两根线颠倒一下

准备工作完毕,接下来就开始我们的PLC编程了,因为200smart软件自身就带了Modbus协议库,所以,不需要我们另外去添加了,下面就介绍下怎么编程的。

6初始化主站指令

“模式”(Mode) 输入的值用于选择通信协议。输入值为 1 时,将 CPU 端口分配给 Modbus 协议并启用该协议。

参数“奇偶校验”(Parity) 应设置为与 Modbus 从站设备的奇偶校验相匹配。0(无奇偶校验)

参数“端口”(Port)设置物理通信端口(0 = CPU 中集成的 RS-485)。

参数“超时”(Timeout) 设为等待从站做出响应的毫秒数。典型值是 1000 ms (1 s)。

当 MBUS_CTRL指令完成时,指令将“真”(TURE) 返回给“完成”(Done) 输出。

“错误”(Error) 输出包含指令执行的结果。

以上的参数设置与称重仪表端的对应

7两个仪表的轮询访问

参数“从站”(Slave) 是 Modbus 从站设备的地址。允许范围为 0 至 247。地址 0 是广播地址。仅将地址 0 用于写入请求。系统不会响应对地址 0 的广播请求。并非所有从站设备都支持广播地址。S7-200 SMART Modbus 从站库不支持广播地址。

使用参数 RW 指示是读取还是写入该消息。0(读取)

参数地址 (Addr) 是起始 Modbus 地址。寄存器地址为0,对应Modbus通讯里的地址40001

参数“计数”(Count) 用于分配要在该请求中读取或写入的数据元素数。读取仪表中保持寄存器字数。

参数 DataPtr 是间接地址指针,指向 CPU 中与读请求相关的数据的 V 存储器。将 DataPtr 设置为用于存储从 Modbus 从站读取的数据的第一个 CPU 存储单元。

地址1的仪表数据被存入到VW600中,地址2的仪表数据被存入到VW610中。

编程结束,下面我们看下监控效果。

主站初始化指令运行正常,没有报错

地址1仪表数据为131,地址2仪表数据为0

启程自动化主打课程
1、自动化系统集成工程师(高级项目开发班)

2、自动化系统集成工程师(全能班)

3、自动化机器人系统集成工程师

详情咨询加微信或138 0986 9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