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FX5U数据记录功能

楼主(2024-04-01):
当前是大数据时代,很多时候都需要PLC采集数据,并将数据上传,部分场合对于数据的实时性要求较高,可以采用上位机直接获取寄存器数据的方式来做,在对于数据实时性要求不高的场合,我们可以采用数据记录功能配合文件传送功能(FTP服务器)来达到数据上传的目的。     下面我们来看下如何设置数据记录功能。进入“CPU模块记录设置工具界面”      路径:工具》记录设置工具,进入到CPU模块记录设置工具界面(安装GX Works 3时需勾选此功能安装,否则无法打开)。

点击“数据记录设置”

      共有4个记录设置行,每个记录行可以记录128点数据,合计可以记录512点(即使重复指定相同数据,也分别作为数据点数计数)。数据类型对应的数据点数如下所示

选择No.01空行,点击编辑,进去数据记录No.01的设置向导。

设置记录类型和文件格式      在记录类型中,有两种记录方式,连续记录和触发记录,其区别在于连续记录是记录某个时间段的数据,触发记录是记录触发条件前后的数据。      同时在保存方式上也有区别,连续记录时数据会在缓存区保存,直到保存的数据达到文件的切换时机时,将文件保存在SD卡上。触发记录时,每触发一次,文件保存一次。     文件格式:固定为二进制文件,二进制文件较小,方便PLC进行高速保存。设置指定收集的间隔和收集开始条件     指定收集的间隔和收集开始条件,有三种方式,每次扫描和时间指定,条件指定。

      每次扫描:在毎个扫描的END处理中采集数据。

      注意:指定每个扫描时,请只设置数据记录设定中的一项。      时间指定:      以时间指定采集的间隔。      在经过了指定时间的下一个END处理中采集数据。设置时应满足“扫描时间”<“时间指定”。扫描时间长于时间指定的时间时,同一扫描内多次发生时间指定的采集间隔及采集时机的情况下,在END处理中仅进行1次数据采集。变为以扫描单位进行数据采集,与“毎个扫描”时的动作相同。

      条件指定:      将数据采集时机以软元件数据条件指定.      在END处理中监视数据满足指定条件时采集数据。      可以设置的条件有:    =:监视数据的当前值与比较值一致时   ≠:监视数据的当前值与比较值不一致时   ≥:监视数据的当前值大于等于比较值时   >:监视数据的当前值大于比较值时   ≤:监视数据的当前值小于等于比较值时   <:监视数据的当前值小于比较值时  变化时:指定数据的当前值变化时      数据指定的监视数据可以指定下述软元件。数据类型从位/字(无符号)、字(带符号)、双字(无符号)、双字(带符号)中选择。

*1不能指定变址修饰、间接指定。*2不能指定位软元件的位数指定。*3不能指定进行字软元件的位指定。例:以条件“=”为例子

例:以条件“变化时”为例子

设置记录对象的数据       每个记录可以记录128点数据(即使重复指定相同数据,也分别作为数据点数计数)。数据类型对应的数据点数如下所示

例:以记录D10一个数据为例子

设置输出至文件的项目

设置文件保存的参数和切换的时机

      在这个设置中,可以设置保存的文件夹和文件的名称和附加信息。      同时可以设置文件的切换时机,文件切换的时机决定了连续记录时单个记录文件的大小(即单个文件保存多少笔数据)。为何会这样?这要从连续记录的记录机制说起,在连续记录中,数据不是每记录一笔就保存到SD卡上,而是先在PLC的内部缓冲区(可设置)中建立堆栈文件保存,等到文件切换的时机成立时才将堆栈文件保存到SD卡,并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堆栈文件。      流程如下:      1.将采集数据写入到堆栈文件(例: LOG01.BIN)中。          2.保存文件切换条件成立时,更改文件名并将文件保存。          3.创建新的堆栈文件。         4.将采集数据继续采集到创建的堆栈文件中。

      文件切换时机有两种方式:

      但是,下述情况下与设置无关,将发生文件切换。       1.记录数达到65500个记录时       2.文件容量达到16M字节时      3.进行了RUN→STOP、暂时停止/停止操作时      4.在堆栈文件存在的状态下开始了数据记录时设置RUN转移时动作      主要是数据记录设置登录状态下指定CPU模块的电源ON→OFF、复位操作→RUN、CPU模块的运行状态为STOP→RUN时的数据记录功能的记录动作。有自动开始和通过用户操作开始两个选项。

点击“完成”完成数据记录设置的设置向导。

      数据记录No.01的设置向导已经完成,数据记录No.02至数据记录No.04可参考数据记录No.01的设置向导。数据记录功能的设置至此结束,下次我们来探讨下设置好后如何使用数据记录设置。

兴东机电设备(深圳)有限公司

三菱工控产品特级代理商

三菱工控产品技术培训中心

三菱工控产品维修中心

所有原创文章版权为 兴东机电设备(深圳)有限公司 所有,严禁盗用文章等相关内容。如喜欢并愿意分享,请一定通过链接方式转载分享。欢迎关注此公众号,如有三菱产品需求、技术问题,可以联系我公司:0755-829848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