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FX5U电池及程序保存

楼主(2024-04-01):
在之前我们总结过一篇《由超长假期说说三菱PLC的程序保存》,这边总结里介绍了三菱目前常用的各种型号PLC程序保存方式。

  因为IQ-F(FX5U)相对是目前三菱较新的产品,且其相关程序存储方法相对特别,因此我们来单独再介绍下FX5U的电池已经程序保存方式。

  FX5U系列PLC,其本体不自带电池,电池是选件需要另外购买。型号为FX3U-32BL,安装时需要将电池自带的插头插到PLC对应的接口上。

  此电池为二氧化锂锰一次性电池,电压为3.0V,预期寿命为5年(25摄氏度环境中)。

  FX5U在存储程序时,不需要电池,它使用的是快闪存储器(flash EPROM),这个是电可擦除存储器,可以多次写入,写入的次数最大2万次。这样虽然PLC没有配置电池,但程序不是通过大电容存储的,这样即使是长时间停电,程序也不会丢失。因此在通常情况下,FX5U不需要另外购买电池已可以正常工作。

但是要注意FX5U内部的时间数据是通过大电容存储器存储的,大容量电容器的电压过低时时钟数据将无法被正确保持。电容器充满电时(向可编程控制器通电30分钟以上)的保持时间为10天(环境温度:25摄氏度)。电容器的保持时间根据使用环境温度而变化。使用环境温度较高时,保持时间将缩短。

  当增加电池选件,可以设置文件寄存器R、链接寄存器W进行断电保持,还可以增加锁存软元件/锁存标签的容量。在使用此功能前,需要在编程软件中进行相关设置。

  设置路径为编程软件界面左边树形目录中选择“参数”——“CPU参数”——“存储器/软元件设置”——“软元件/标签存储器设置”,出来对话框中选择“有安装”电池。

  按上面的图,在FX5U中的软元件(高速)区域内的所有软元件可以用于停电锁存,具体范围在下图中“高速区域”对应的“详细设置”里设置。当增加选件电池,并按上面方法设置后,可以在下图“标准区域”对应的“详细设置”里设置文件寄存器R、链接寄存器W的锁存范围。

  电池具体寿命与温度的关系,温度越高,电池的寿命越短。

  在 FX5U中,有特殊继电器SM52,对应的功能是电池过低,当电池使用寿命将到,电池电压降低后,此特殊继电器SM52由常开变化为接通。具体的电压值可以通过特殊寄存器SD8005监控读取。

  在实际使用时,用户可以使用程序进行检测,当SM52接通时,触发PLC输出点,或是通过PLC内部信号接通,在设备配套的触摸屏上进行显示。

  以上关于FX5U电池及程序保存方面的介绍,如果有相关此问题,也可以与我公司工程师联系进一步沟通。

兴东机电设备(深圳)有限公司

三菱工控产品特级代理商

三菱工控产品技术培训中心

三菱工控产品维修中心

所有原创文章版权为 兴东机电设备(深圳)有限公司 所有,严禁盗用文章等相关内容。如喜欢并愿意分享,请一定通过链接方式转载分享。欢迎关注此公众号,如有三菱产品需求、技术问题,可以联系我公司:0755-829848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