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JE-C伺服使用常见问题解答(1)

楼主(2024-04-01):
三菱JE-C伺服凭借其无需运动模块并且能直接和QnUDVCPU,FX5U,L系列自带的以太网口走总线连接的方式得到了很多客户的青睐,在使用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下面我们来看看其常见的问题和对应的解决方式。 在说常见问题前,我们先来说下几个能加快调试的方式,我们在使用中常常会遇到一个情况,PLC让伺服运行,但是伺服电机没有动,这个时候我们使用伺服软件MR Configurator2诊断功能中的不旋转原因显示诊断,可以知道电机因为什么原因没有运行的。路径为:诊断》不旋转的原因显示。
当我们遇到伺服放大器连接不上PLC时,我们可以通过GX Works2或者GX Works3软件上的CC-Link IEF Basic网络诊断功能查看网络连接情况。
注:该图是没有连接JE-C情况,通常链接刷新周期在8MS左右。
这两个方法能加快调试的进度,下面我们来说下使用JE-C中常见的问题与解决方法。
(1)MR Configurator2中不旋转原因显示诊断出内部转矩限制低
这是由于使用配置文件模式时需要给定转矩限制值(正)和转矩限制值(负),如没有给定数值则电机会因转矩过低无法运行。
(2)MR Configurator2中不旋转原因显示诊断出速度指令低
位置模式(PP)和速度模式(PV)的速度指定是不同的寄存器,位置模式(PP)时的指令速度是由RWwn0C(双字)指定,速度模式(PV)时的速度指令使用的是RWwn07(双字),检查寄存器和值是否正确。
(3)MR Configurator2中不旋转原因显示诊断出New set-point信号OFF
这是由于在位置模式(PP)时,使用6040的Bit4 New set-point的上升沿来进行数据刷新,在刷新定位数据让轴进行运动时用户需要将该Bit进行一个OFF至ON的操作,在进行OFF至ON的操作过程中需要注意PLC和JE-C走的CC-Link IEF Basic网络是进行周期刷新的,该BitOFF和ON的时间均需要大于CC-Link IEF Basic网络的刷新周期。
(4)GX Works2或者GX Works3软件上的CC-Link IEF Basic网络诊断界面上某个站传送状态显示“未确定”。
伺服放大器参数设置中“控制模式选择”没有设置为“配置文件模式”,或者子网掩码的设置与PLC不一致、IP地址设置错误、网线没有正确连接等均会导致出现这个问题
兴东机电设备(深圳)有限公司
三菱工控产品特级代理商
三菱工控产品技术培训中心
三菱工控产品维修中心
所有原创文章版权为 兴东机电设备(深圳)有限公司 所有,严禁盗用文章等相关内容。如喜欢并愿意分享,请一定通过链接方式转载分享。欢迎关注此公众号,如有三菱产品需求、技术问题,可以联系我公司:0755-829848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