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FX5U和三菱触摸屏RS-485连接

楼主(2024-04-01):
上一篇《FX5U和三菱触摸屏以太网连接》我们探讨了FX5U自带的以太网口和三菱触摸屏的通讯,我们知道FX5U除了自带以太网口外还自带了RS-485接口,那么它和三菱触摸屏又是怎么连接的呢?下面我们来探讨下FX5U和三菱的触摸屏是怎么走RS-485连接的。

     下面我们还是以GT Designer3 Version 1.185T和三菱GS触摸屏作为例子。

编写触摸屏工程

     主要有下列几个步骤,其余设置根据自身需求来设置。

步骤一:新建工程,进入工程的新建向导,GOT机种选择GS

步骤二:在工程新建向导的“连接机器设置”中选择iQ-F

步骤三:在这一步和以太网连接就有所区别,选择“标准I/F(RS422/485)”

步骤四:通信驱动程序使用默认的串行通信

步骤五:完成工程的新建向导设置

     主要设置完成,编写好触摸屏画面后将工程下载至触摸屏。

FX5U设置

设置5U的485串口连接

     将工程下载至PLC,重新上电

制作连接线缆

至此FX5U和三菱GS触摸屏连接的设置完成,只要连接好FX5U系列PLC和三菱GS系列触摸屏的连接线,FX5系列UPLC和触摸屏即能正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