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FX5U和JE-C伺服的简单使用(下)

楼主(2024-04-01):
上次我们探讨了FX5U如何和CC-Link IE Field Basic 网络进行数据交互。链接如下:

三菱FX5U和JE-C伺服的简单使用(上)

对于FX5U和CC-Link IE Field Basic 网络的通信有了一定的了解,现在我们来探讨下FX5U如何通过CC-Link IE Field Basic 网络控制JE-C进行运动的。

FX5U主要通过控制RWwn00(6060)控制模式和RWwn01(6040)控制指令来切换JE-C的运行模式和启动JE-C的运行,其中RWwn00(6060)控制模式用来切换JE-C的运行模式,RWwn01(6040)控制指令来控制JE-C的运行。

RWwn00(6060)不同数值对应的模式如下图

RWwn01(6040)不同Bit对应的模式如下图

在讲解具体的运行模式之前,我们先来讲解下和运行模式无关的通用设置:

首先是通过RY(n+3)F对应的B位寄存器区域将RY(n+3)F置ON,开始进行链接通信,若链接通信成功,RX(n+3)F对应的B位寄存器会值ON。链接通信成功后,设置加减速时间,给RWwn0E和RWwn10对应的寄存器值,设置正负转矩限制值,给RWwn14和RWwn15对应的寄存器值。设置完成后,通用设置中的设置信息完成。

通用设置完成后,我们来探讨下回原模式的使用:

回原模式时RWwn01(6040)不同Bit对应的内容如下:

从资料上可以看出,在回原模式中,当RWwn01(6040)的Bit4置1时,电机开始回原。

回原模式具体操作如下:

首先给RWwn01(6040)写值H0F,即Bit0-3置1。使电机上使能。其次给RWwn00(6060)写值06,将模式更改模式为回原模式,最后给RWwn01(6040)写值H1F,即将RWwn01(6040)的Bit4置1(同时保持Bit0-3置1)启动回原。

我们再来探讨下速度模式:

速度模式时RWwn01(6040)不同Bit对应的内容如下:

从资料上可以看出,在速度模式中,当RWwn01(6040)的Bit15置1时,电机开始运行,置0时电机停止运行。

速度模式具体操作如下:

首先依旧是使能,给RWwn01(6040)写值H0F。其次更改模式,给RWwn00(6060)写值03,将模式更改为速度模式,然后再设置电机在速度运模式运行的速度,给RWwn07(双字)对应的寄存器赋值,最后给RWwn01(6040)写值H800F启动定位运行,即将RWwn01(6040)的Bit15置1(同时保持Bit0-3置1)启动回原。

最后我们来探讨下位置模式:

位置模式时RWwn01(6040)不同Bit对应的内容如下:

从资料上可以看出,在位置模式中,当RWwn01(6040)的Bit4置1时,获取新的定位参数,RWwn01(6040)的Bit6用来运行电机并选择电机走绝对定位还是相对定位。

位置模式具体操作如下:

第一步还是给Wwn01(6040)写值H0F,把电机上使能,第二步是更改控制模式,RWwn00(6060)写值1将模式更改为位置模式,第三步是设置定位运行所用到的参数,定位运行时的位置(RWwn05)和速度(RWwn0C),最后一步将RWwn01(6040)的Bit4从0置1并且根据是走绝对定位还是相对定位将Bit6置0或者置1(同时保持Bit0-3置1),也是就是给RWwn01(6040)写值H1F(绝对定位)或者H5F(相对定位)。

    关于FX5U如何通过CC-Link IE Field Basic 网络控制JE-C进行运动我们就讲到这里,鉴于文章篇幅原因,没有具体的去讲解工程上怎么去设置,如果需要这方面的资料,可以留言或者联系我司商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