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FX5U SFC编程功能介绍

楼主(2024-04-01):
SFC是顺序功能图(Sequential Function Chart)的简称,是IEC61131-3规定的可编程控制器5种编程语言之一,又称为状态转移图或功能表图,三菱FX5U近期开始支持SFC编程,下面介绍下三菱FX5U SFC编程常用功能。

1,FX5U需要使用SFC编程语言时,请确认PLC固件及GXW3软件符合以下版本要求:

2,FX5U SFC规格

      重点:FX5U最大SFC块数为32个,而FX3U是11个梯形图块和10个SFC块。

3,FX5U SFC块启动的四种方式

3.1参数自动启动

3.2块启动步为SFC程序中的一类特殊步,块启动步无动作输出。

      根据转移动作,块启动步可分为有结束检查(BC)和无结束检查(BS)2种。

      可以通过编辑步属性将普通SFC步转换为块启动步。

3.2.1 BC性质块启动步

3.2.2 BS性质块启动步

3.3程序启动SFC块和监视SFC块中的步,需要注意BL0默认是自动启动,需要将BL0设置为

3.3.1启动和关闭BL0(BL1-BL31和BLO启动方法一样)

3.3.2梯形图程序监视块里面步的状态

      个人建议:一般情况下使用:(程序启动SFC块),相对应一、二种方式灵活,我们可以自由控制SFC块的启动和停止,方便进行设备正常运行和异常处理。

4,FX5U与FX3U SFC规格差异

●:FX5U更优▲:相等×:FX3更优

5,个人感受

      使用GX-WORKS3和GX-WORKS2的SFC语言编程,区别会有些大,有许多细节需要注意下,主要还是需要自己去熟悉和感受三菱GX3软件SFC编程,功能上说的话FX5U SFC编程和Q/L PLC 编程很多相同点,如果工程师以前接触过Q\L的SFC编程的话,非常容易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