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S时间设置功能(SNTP客户端)使用简单说明 ...
三菱FX5S时间设置功能(SNTP客户端)使用简单说明

楼主(2024-04-01):
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让PLC时间变得精准,需要间隔一段时间进行一次时间校准,我们可以让PLC从LAN上连接的时间信息服务器(SNTP服务器)中采集指定时机的时间信息,自动进行CPU模块的时间设置。这个就是PLC的时间设置功能(SNTP客户端)。
下面我们来看下FX5S中时间设置功能(SNTP客户端)如何使用。首先,我们需要将电脑设置为SNTP服务器,下面以WIN10系统为例,看下如何将WIN10系统的电脑设置为SNTP服务器(以下设置内容来源于网络)。1.在桌面上右击“计算机”,选择“管理”,然后左侧选择“服务和应用程序”下的“服务”,右侧选中“Windows Time”,设置为开启,启动类型设置为自动。2.使用组合键WIN +R 启动运行窗口,在打开的窗口中输入regedit,点击确定按钮3.在打开的注册表中输入HKEY LOCALMACHINEI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W32TimelConfig,找到Config目录,双击Config目录下的AnnounceFlags4.把注册表项的值设定为5,点击确定按钮5.再输入注册表路径HKEY LOCALMACHINEI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lW32TimelTimeProviders\NtpS erver,双击NtpServer下的Enabled文件6.把Enabled的值设定为1,点击确定按钮7.用管理员权限打开命令提示符窗口8.输入net stop w32time停止服务,再输入net start w32time启动服务8.输入net stop w32time停止服务,再输入net start w32time启动服务9.输入命令w32tm /stripchart /computer:127.0.0.1,有时间回显说明配置成功了,到此在win10上配(作者实测,该步骤没有时间回显,但是SNTP服务器设置成功)置SNTP时间同步服务器的方法就介绍完了。设置电脑IP地址:
PLC设置:1)PLC的自节点设置:
2)时间设置功能(SNTP客户端)设置
设置SNTP客户端的使用,SNTP服务器地址IP,以及时间设定的时机。时间设定的时机有以下几种:
设置成功后下载进PLC,重新上电后会发现,经过间隔时间以后PLC的时间会进行校准,但是PLC时间会比PC时间快一个小时。
这是因为PLC默认出厂是在UTC+9:00时区,我们电脑时间是UTC+8:00时区,所以需要对PLC的时区进行修改
修改下载进PLC后再次校准的PLC时间和电脑时间变成一致的。
关于出错,我们在使用SNTP功能时,设置好PLC和电脑的参数设置后会遇到PLC报警H1120:SNTP时钟设置异常。
这是由于电脑防火墙阻止了PLC的访问导致的,需要将电脑防火墙关闭即可。
以上就是关于三菱FX5S系列SNTP使用简单说明,三菱Q,L,iQ-L,iQ-R,iQ-F系列内置以太网口CPU以及iQ-R以太网扩展模块也有该功能,可参考本文章进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