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触摸屏使用PLC标签

楼主(2024-04-01):
在PLC的编程中,标签的使用越来越频繁,但是在制作的三菱触摸屏工程中能否直接控制三菱PLC程序中的标签呢?当然是可以的,我们下面来看下在三菱触摸屏工程中怎么使用三菱PLC的标签。      当前三菱触摸屏和三菱PLC中,三菱触摸屏编程只支持GX WORKS3工程中的PLC全局标签。支持使用全局标签的触摸屏型号如下:      GT27系列      GT25系列      GT23系列      SoftGOT2000支持的PLC型号如下:       MELSEC iQ-L       MELSEC iQ-R    全局标签需要允许外部设备的访问

      我们在PLC工程中配置2个位类型的全局标签

      注意:一个标签允许外部设备的访问,另一个没允许      下面我们看下怎么将全局标签导入至触摸屏工程(使用GT27系列)。路径:工程》其他数据导入》全局标签

      点击加入,然后文件路径选择PLC工程

      路径设置完成后可以点击左下角的预览,查看导入的全局标签

      可以看到,没有允许外部设备的访问的全局标签是灰色的,后面在触摸屏工程中是无法使用的。

      全局标签导入了那我们来看下如何在触摸屏工程中使用,在新建的一个位按钮元件中选择输入元件时,会出现下面这个画面,选择全局标签。

      进入全局标签选择后选择对应的标签

      选择完成后点确定

      下面我们来测试下:

      我们可以看到,通过触摸屏工程操作标签,PLC工程中对应的标签会一起ON或者OFF,除了位类型的全局标签,结构体类型,字类型,数组类型等的全局标签也是可以的。

      以上就是三菱触摸屏使用PLC标签的简单示范,如有疑问可以致电我司或者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