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FX3系列模拟量-FX3U-4AD-ADP

楼主(2024-04-01):
上一篇《FX3系列模拟量-FX3G-2AD-BD》介绍了FX3G-2AD-BD的接线及使用,这篇主要介绍FX3U-4AD-ADP的使用。

FX3U-4AD-ADP连接在FX3S、FX3G、FX3GC、FX3U、FX3UC可编程控制器上,是获取4通道的电压/电流数据的模拟量特殊适配器。

1) FX3S可编程控制器上只能连接1台4AD-ADP。

FX3G、FX3GC可编程控制器上最多可连接2台4AD-ADP。(14点、24点型只能连接1台)

FX3U、FX3UC可编程控制器上最多可连接4台4AD-ADP。

(包括其它模拟量功能扩展板和模拟量特殊适配器)

2) 各通道中可以获取电压输入、电流输入。

3) 各通道的A/D转换值被自动写入FX3S、FX3G、FX3GC、FX3U、FX3UC可编程控制器的特殊数据寄存器中。

1,规格:

2. 接线:

2.1. 端子排列:

2.2 电源接线:4AD-ADP的电源(DC24V)由端子排的「24+」、「24-」供给。

2.3模拟量输入接线:模拟量输入的每个通道都可以使用电压、电流输入。

        注:电流模式时,务必将V_+和I_+短接

3. 程序编写:

     3.1 特殊软元件:

3.2 编程举例:a.输入模式   b.输入数据  c.平均次数。

  a.输入模式:根据输入类型选择电压或者电流模式。

  b.输入数据:监控输入数据软元件的数值,再根据比例关系(见规格)换算为相应的电压或电流数据。

c.平均次数:4AD-ADP通过设定平均次数,在输入数据中保存平均值。

      3.3 故障排查:FX3U-4AD-ADP中发生错误时,在错误状态中保存发生错误的状态。

其中,1.检测出上限量程溢出(b0~b3)

1) 错误内容

输入的模拟量值(电压或者电流)超出了规格范围。

电压输入模式时:输入电压超过了10.2V。

电流输入模式时:输入电流超过了20.4mA。

2) 处置方法

请确认输入的模拟量值是否在规格范围内。此外,请确认接线是否正确。

2. EEPROM错误(b4)

1) 错误内容

EEPROM中设定的、工厂出厂时的调整数据的读出错误,或者损坏了。

2) 处置方法

情况没有得到改善时,可以联系我司。

3. 平均次数的设定错误(b5)

1) 错误内容

通道1~通道4中的某个平均次数的设定超过了1~4095的范围。

2) 处置方法

请确认各通道的平均次数是否被正确设定了。

4. 4AD-ADP硬件错误(b6)

1) 错误内容

4AD-ADP没有正常动作。

2) 处置方法

请确认是否正确地向4AD-ADP供给了DC24V电源。此外,请确认与可编程控制器的连接是否正确。

情况没有得到改善时,可以联系我司。

5. 4AD-ADP通信错误(b7)

1) 错误内容

4AD-ADP与可编程控制器间发生通信异常。

2) 处置方法

请确认与可编程控制器的连接是否正确。

情况没有得到改善时,可以联系我司。

6. 检测出下限量程溢出(b8~b11)

1) 错误内容

输入的模拟量值(电流)低于规格范围。

电流输入模式时,输入电流低于2mA。

2) 处置方法

请确认输入的模拟量值是否在规格范围内。此外,请确认接线是否正确。

      以上对FX3U-4AD-ADP型模拟量输入功能扩展板(4通道模拟量输入)的规格、 接线及使用方法进行了说明,下一篇我们介绍其他模拟量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