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博途 TIA 的 Modbus 主站通讯技术讲解

楼主(2024-04-02):
西门子PLC因其市场占有率较高,且被广大用户使用,应用比较广泛,而其博图TIA平台得到了推广应用,本文将介绍使用CP341进行Modbus 主站通讯

硬件:CP341,Dongle,CPU,PS307

软件:TIA PORTAL STEP7 V14

第一步:硬件安装

使用CP341作为主站进行 MODBUS通信时需要有Dongle。在使用之前先将Dongle安装在CP341模块的背面的Dongle插槽中,如图

第二步:软件组态

1.打开软件TIA PORTAL STEP7 V13,点击项目->新建...创建一个新项目

2. “添加新设备”,选择SIMATIC S7-300->CPU->CPU 319-3PN/DP->6ES7 318-3EL00-0AB0。

3. 双击“设备组态”进入硬件组态界面,只需要插入PS307和CP341

4. 配置CP341参数,在“协议”选项中选择“Modbus主站”。配置modbus通信参数,设定的通信参数要和从站的相同。如传输率:9600bps,数据位:8位,停止位:1位,奇偶校验:无。接口选择“半双工两线制”

5. 编写通信程序

5.1 双击“添加新块”,创建发送数据块DB10和接收数据块DB11,发送数据块中新建几个变量,从站地址为2,功能码为3,起始地址为0,读4个寄存器数据,如下图所示,接受数据块中新建1个数据类型Array的变量,数组元素的数据类型为Byte,数量为400。

5.2 在主程序OB1,从通信--通信处理器--PtP链接:CP341,调用发送功能块P_SND_RK和接收功能块P_RCV_RK。P_SND_RK的背景数据块为DB1,P_RCV_RK的背景数据块为DB2。

6. CP341与从站的连接

因CP341的接口为RS422/485接口,接口形式为15针SUB-D型母头,我们接线时一般需要2根线与从站设备连接,需要将4和11号针脚引出,阵脚定义如下图,

可以使用SUB-D公头连接,并在后端焊接2根线,对应4和11针脚

7. 通讯测试,使用Modsim32软件测试,用来仿真从站,打开此软件后,选择port1(需根据自己电脑的端口号自己选择),一般电脑上不带有RS485口需要串口线和RS232-RS485设备,如图:

进入Port1设置界面,设置波特率、数据位、奇偶校验等参数,要和CP341的参数相同。

点击“OK”,选择软件的03功能码界面,本例设置03功能码的10个数据,其中前4个数据分别设置成1—4。

将硬件配置和程序下载到CPU中,CPU运行。在TIA中打开接收数据块DB11监控接收到的数据,可以看到发送的数据被正确的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