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TIA Portal博途常见的15大问题汇总

楼主(2024-04-02):
1.我的系统能不能装博途TIA Portal?

答: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kompatool/pages/main/index.jsf?

官方在线查询网站,可查询西门子软件之前的兼容性(即能不能装在一起),也可查询所要安装软件的系统要求等等。安装前注意关闭所有杀毒软件、防火墙,如果安装了其它西门子的软件,注意它们之间的兼容性。推荐使用官方推荐系统(本站站长自用系统下载),否则很大概率会出现莫名奇妙的错误。

2.安装时注意事项有哪些?

答:操作系统要求原版操作系统,不能是 GHOST 版本,也不能是优化后的版本,如果不是原版操作系统,你可以试着安装,有可能会在安装中报故障,如果你的系统以前安装过以前版本的软件,请你重装系统后再安装。安装时不能开杀毒软件,防火墙软件,防木马软件,优化软件等,只要不是系统自带的软件都请退出。由于博途软件非常庞大,其中包含多些数据库文件,如您的电脑中含有多些第三方软件,安装过程中容易导致出现数据库文件冲突错误,一旦出现错误,大部分无法查到哪里出现冲突。解压路径、安装路径不要有中文,建议使用默认路径。

3.博途安装无限提示重启怎么办?

答:所有西门子软件安装时候如果碰到提示重启电脑或者重启之后依旧提示的情况,请点击 “开始 - 右键 - 运行”,输入“regedit”(Win7 系统,在开始菜单中搜索“regedit”,然后右键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然后在左侧树形框中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然后删除右侧的:“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删除无风险,操作系统会自动重新创建)PS:删除后就不要重启了,直接安装就可以

4.博途安装的时候提示需要安装 Net 3.5 SP1 怎么办?

答:控制面板——程序——启用或关闭 Windows 功能——勾选.NET3.5

5.找不到许可证“step7 professional” 或者 basic 等

答:原因:没有授权或者授权管理器工作不正常,或者因为系统不兼容。解决方案:打开授权管理器,看看是否有授权,如果没有就是需要授权,或者重新授权。打开服务管理器,看看 almservice 服务是不是在运行,如果没有运行,那检查一下没有安装授权管理器,或者重新安装试试,PS:授权文件一般位于 C:\AX NF ZZ 下

6. 提示 STEP7 Professional 的许可无法彻底完成,因为 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发生内部错误

答:一般出现这样的提示,基本都是在 win10 系统环境下出现的,主要是 win10 系统版本和博途软件不兼容,博途对 win10 的某些版本支持不好,解决办法是:软件打开前右键,选择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或者右键“属性”-“兼容性”- 勾选以管理员身份运行的对话框。如果还不行,在兼容性设置里设置以兼容 win7 运行。

7.提示 STEP7 Professional 的许可无法彻底完成,因为 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未正确安装。

答:原因:您使用的操作系统与博途软件不兼容。开始->运行->services.msc>看看有个 automation license 类似的名字服务启动没,没启动的话手动启动了如果不行,建议百度尝试其它办法,或者更换操作系统

8.提示应用程序并行配置不正确

答:方法一:开始 - 运行(输入 services.msc)- 确定或回车,打开:服务(本地);我们在服务(本地)窗口找到:Windows Modules Installer 服务,查看是否被禁用;如果 Windows Modules Installer 服务被禁用,我们必须把它更改为启用 - 手动,重启计算机,再安装应用程序。方法二:如果还是出现上述错误,那就是我们的系统缺少 Microsoft Visual C++ 20XX(运行库)文件。步骤:打开百度搜索,输入 Microsoft Visual C++ 20XX(运行库),再点击:百度一下;找 到 :Microsoft Visual C++ 20XX( 运 行 库 ) 下 载 网 址 , 下 载 并 安 装 :Microsoft Visual C++ 20XX(运行库);应用程序并行配置不正确使用命令行 sxstrace.exeMicrosoft Visual C++ 20XX(运行库)(XX 表示:05、08、10)安装完成后,重启计算机,再安装应用程序。

9.内置F1帮助文档乱码怎么办

答:请更新 IE 浏览器到 11 版本。

10.提示操作系统需要使用基于美国联邦信息处理标准的加密算法

答:典型的操作系统问题,在 window 中打开功能里输入 regedit,回车打开注册器。然后进入如下路径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LsaFipsAlgorithmPolicy 将 enable 设置为 0 即可。

11.安装时提示许可证传送怎么办?

答:直接跳过许可证

12.安装时提示Command line option syntax error type command /?for help

答:此问题主要是系统的原因导致的或者安装路径存在中文。您可以点击确定忽略继续安装。不对软件以后使用造成影响,如果之后出现报错,那您就需要重装系统了,这个问题没有特别好的解决,可以参考百度。

13.安装时提示部分文件已损坏。

答:此问题由于下载过程中出现中断,或者电脑中安装杀毒软件和 360 安全卫士等造成认为博途软件是病毒文件误删除。博途安装文件不完整或者丢失导致。解决方法:卸载了杀毒,及电脑管家等等软件,重新下载博途的安装文件。再尝试,如果再不行,建议使用其他电脑下载安装测试。

14.安装完成,但是无法添加设备?

答:授权没有完成

15.TIA Portal 提示出错需要关闭

答:可能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太多,而出现这问题的大部分原因是操作系统的问题,没有什么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此错误最好的办法就是重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