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变频器控制多台电机同步,那么变频器的参数要怎么设...

楼主(2024-04-04):
要知道变频器的参数如何设置,首先要明白变频器是什么东西,用它来做些什么活。

变频器是用来调整异步电机转速的一种电源装置,根据转速n=60f/p(1-s)这个公式,变频器本质是输出频率可调的电压源,通过改变电源频率来改变电机转速。

而频率改变的同时,为了避免磁通饱和导致电机过热,还要跟着改变电压,也就是保持V/F比值恒定,所以变频器的参数设置,都是围绕这个核心来进行的。

图片

变频器的设定参数较多,每个参数均有一定的选择范围,使用中常常遇到因个别参数设置不当,导致变频器不能正常工作的现象,因此,必须对相关的参数进行正确的设定。

一、控制方式

即速度控制、转距控制、PID控制或其他方式。采取控制方式后,一般要根据控制精度进行静态或动态辨识。

二、最低运行频率

即电机运行的最小转速,电机在低转速下运行时,其散热性能很差,电机长时间运行在低转速下,会导致电机烧毁。

而且低速时,其电缆中的电流也会增大,也会导致电缆发热。

三、最高运行频率

一般的变频器最大频率到60Hz,有的甚至到400Hz,高频率将使电机高速运转,这对普通电机来说,其轴承不能长时间的超额定转速运行,电机的转子是否能承受这样的离心力。

四、载波频率

载波频率设置的越高其高次谐波分量越大,这和电缆的长度,电机发热,电缆发热变频器发热等因素是密切相关的。

五、电机参数

变频器在参数中设定电机的功率、电流、电压、转速、最大频率,这些参数可以从电机铭牌中直接得到。

六、跳频

在某个频率点上,有可能会发生共振现象,特别在整个装置比较高时;在控制压缩机时,要避免压缩机的喘振点。

变频器两台或多台同步控制参数设置方法:
第一步

准备变频器两台、导线两根、电源一个。

第二步

变频器接线,将两个变频器分别定义为主机和从机,主机485A端口接入从机485A端口中,主机485B端口接入从机485B端口中。

如果有第三台,可将第三台的485A和485B一样接入到主机的485A与485B端口中,如有更多以此类推。

第三步

变频器参数设置。主机参数只需要修改F05.00为6,为选择自由协议通讯。

F05.03改为0为主机地址。

从机参数需要修改F01.00为04,为设置通讯给定;F01.15改为2为通讯启停,F05.00改为06自由协议通讯,F05.03改为01从机地址。

如果有第三台从机,则参数与第二台从机一样,只是F05.03地址不能与第二台一样。

第四步

启动主机,随意调节频率,从机频率将与主机一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