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 PLC结构介绍

楼主(2024-04-04):
下面关于三菱FX3U PLC 硬件结构做详细介绍
[1] 上盖板
存储器盒安装在这个盖板的下方。
使用FX3U-7DM(显示模块)时, 将这个盖板换成FX3U-7DM附带的盖板。
[2] 电池盖板
电池(标配)保存在这个盖板的下方。更换电池时需要打开这个盖板。
[3] 连接特殊适配器用的卡扣(2处)
连接特殊适配器时, 使用这个卡扣进行固定。
[4] 功能扩展板部分的空盖板
拆下这个空盖板, 安装功能扩展板。
[5] RUN/STOP开关
写入(成批)顺控程序以及停止运算时, 置为STOP(开关拨动到下方)。
执行运算处理(机械运行)时, 设置在RUN(开关拨动到上方)。
[6] 连接外围设备用的连接口
连接编程工具执行顺控程序。
[7] 安装DIN导轨用的卡扣
可以在DIN46277(宽度:35mm)的DIN导轨上安装基本单元。
[8] 型号显示(简称)
显示基本单元的型号名称。
请根据右侧的铭牌确认型号名称。
[9] 显示输入用的LED(红)
输入(X000~)接通时灯亮。
[10] 端子排盖板
接线时, 可以将这个盖板打开到90度后进行操作。
运行(通电)时, 请关上这个盖板。
[11] 连接扩展设备用的连接口盖板
将输入输出扩展单元/模块以及特殊功能单元/模块的扩展电缆连接到这个
盖板下面的连接扩展设备用的连接口上。
可连接FX3U系列扩展设备、 FX2N系列扩展设备、 FX0N系列扩展设备。
[12] 显示运行状态的LED
可以通过LED的显示情况确认可编程控制器的运行状态。
在下表所示的情况下, LED呈现灯亮 · 闪烁 · 灯灭。
[13] 显示输出用的LED(红)
输出(Y000~)接通时灯亮。
[14] 电源端子
对给基本单元供电的电源进行接线。
[15] 保护端子的盖板
在端子排的下层, 安装有保护端子的盖板(如下图所示)。
(安装于FX3U-○○M□/ES(S)、 DS(S)、 UA1)
这样手指不容易误碰到端子, 提高了安全性。
[16] 输入(X)端子
在端子上对传感器及开关进行接线。
[17] 拆装端子排用螺丝
需要更换基本单元时, 松开这个螺丝(左右各少许)后, 端子排上方会脱开。
(FX3U-16M□不能拆装。)
[18] 端子名称
记载了电源、 输入、 输出端子的信号名称。
[19] 输出(Y)端子
在端子上对要驱动的负载(接触器, 电磁阀等)进行接线
[1] 连接特殊适配器用的连接口盖板
拆下这个盖板后, 将第1台特殊适配器连接到连接口(安装功能扩展板连接
口盖板的时候)上。
未安装功能扩展板时, 没有连接口。
[2] 连接高速输入输出特殊适配器用的
连接口盖板
拆下这个盖板后, 将第1台高速输入特殊适配器(FX3U-4HSX-ADP), 或是高
速输出特殊适配器(FX3U-2HSY-ADP)连接到连接口上。
不能用于连接通信/模拟量/CF卡特殊适配器。
[3] 固定功能扩展板用的螺丝孔(2处)
是使用螺丝(功能扩展板产品中附带)固定功能扩展板所需的孔。由于出厂
时, 安装了功能扩展板的空盖板, 所以请拆下盖板后进行安装。
[4] 铭牌
记载了产品型号名称、 管理号、 电源规格等。
[5] DIN导轨安装槽
可以安装在DIN46277(宽度:35mm)的DIN导轨上。
识别上方二维码关注本号,学习更多PLC编程知识!
来源:
http://mp.weixin.qq.com/s?src=11×tamp=1712238278&ver=5180&signature=ftoBBBUvSi4kXhHscjPUD8Vze-RN3qx3HOVErbE3vFWtepYVXnJpdBha1JXNIOs3pAcuN3yHpW1VMiLLumiuE2oDBtThOcBokq1aiYCDOtxSoJBf94XorTnL18BMPjB1&new=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