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5U从入门到精通

楼主(2024-04-04):
第一章  PLC的概述
1.1  PLC的基础简介------------------------------- 10
1.1.1  PLC的发展历史----------------------------- 10
1.1.2  PLC主要特点------------------------------- 11
1.1.3  PLC的应用范围----------------------------- 12
1.1.4  PLC的分类--------------------------------- 12
1.1.5  PLC的发展趋势----------------------------- 13
1.16  PLC与继电器系统的比较---------------------  13

第二章  PLC的硬件介绍及接线
2.1  3U和5U的硬件介绍--------------------------- 14
2.1.1 三菱PLC简介-------------------------------- 14
2.1.2  FX3U PLC简介------------------------------ 15
2.1.3  FXSU PLC简介------------------------------ 18
2.2  PLC的硬件组成------------------------------- 20
2.2.1中央处理器(CPU)---------------------------- 20
2.2.2  输入/输出接口(I/O)---------------------- 21
2.2.3 通讯接口------------------------------------ 23
22.4 扩展接口------------------------------------- 23
2.25 拨码开关------------------------------------- 23
2.2.6 电源---------------------------------------- 23
2.2.7 面板显示灯---------------------------------- 24
2.3  PLC硬件接线--------------------------------- 24
2.3.1  PLC外部接线------------------------------- 24
2.3.2  传感器接线-------------------------------- 26
2.4  PLC的工作原理------------------------------- 28
2.4.1  输入扫描---------------------------------- 28
2.4.2  程序执行---------------------------------- 29
2.4.3  输出刷新---------------------------------- 29
2.5  PLC的编程语言------------------------------- 30
2.5.1 梯形图------------------------------------- 30
2.5.2 指令语句表---------------------------------- 30
2.5.3 状态转移图---------------------------------- 31

第三章 编程软件的安装与使用
3.1 编程软件的安装-------------------------------- 32
3.1.1  GX works2安装步骤------------------------- 32
3.1.2  GX work3的安装步骤------------------------ 36
3.2  GX Works2的使用介绍------------------------- 39
3.2.1  创建新项目-------------------------------- 39
3.2.2  输入方法---------------------------------- 40
3.2.3  添加注释---------------------------------- 42
3.2.4  端口查询---------------------------------- 44
3.2.5  写入与读取-------------------------------- 46
3.2.6  连线的输入与删除-------------------------- 48
3.2.7  搜索和替换软元件-------------------------- 48
3.2.8  改变PLC类型------------------------------ 49
3.2.9  密码设置---------------------------------- 50
3.2.10  内存清除--------------------------------- 51
3.2.11  程序模拟仿真----------------------------- 51
3.2.12  使用标签--------------------------------- 52
3.3  GX work3的使用介绍-------------------------- 54
3.3.1 创建新项目---------------------------------- 54
3.3.2 通讯连接------------------------------------ 54
3.3.3 程序编写------------------------------------ 55
3.3.4 写入读取------------------------------------ 55
3.3.5 添加注解------------------------------------ 56
3.3.6 添加密码------------------------------------ 57
3.3.7 模拟仿真------------------------------------ 58
3.3.8 打开其他格式文件---------------------------- 58
3.4  PLC内部软元件------------------------------- 59
3.5.1  输入继电器(X)--------------------------- 60
3.5.2  输出继电器(Y)--------------------------- 60
3.5.3  辅助继电器(M)--------------------------- 61
3.5.4  状态继电器(S)--------------------------- 63
3.5.5  定时器(T)------------------------------- 64
3.5.6  计数器(C)------------------------------- 68
3.5.7  数据寄存器 (D)-------------------------- 73
3.5.8  位组合元件 (Kn)------------------------- 74
3.5.9  变址寄存器 (V. Z)----------------------- 76
3.5.10  指针(P.I)------------------------------ 77
3.5.11  常数(K、 H、E、B)---------------------- 78
3.5  进制---------------------------------------- 78
3.5.1  二进制------------------------------------ 78
3.5.2  十六进制---------------------------------- 79
3.5.3  进制互换---------------------------------- 79

第四章  基本指令和功能指令
4.1  基本指令------------------------------------ 81
4.1.1  输入输出指令------------------------------ 81
4.1.2  触点串联指令------------------------------ 81
4.1.3  触点井联指令------------------------------ 82
4.1.4  SET、RST 指令----------------------------- 82
4.1.5  LDP、LDF 指令----------------------------- 83
4.1.6  PLF、PLS指令------------------------------ 83
4.1.7  INV指令----------------------------------- 84
4.1.8  MC、MCR指令------------------------------- 84
4.1.9  步进阶梯指令------------------------------ 86
4.2  功能指令------------------------------------ 92
4.2.1  功能指令格式------------------------------ 92
4.2.2  传送指令---------------------------------- 92
4.2.3  比较指令---------------------------------- 98
4.2.4  移位循环指令----------------------------- 101
4.2.5  数据运算指令----------------------------- 104
4.2.6  数据处理指令----------------------------- 110
4.2.7  高数处理指令----------------------------- 113
4.2.8  方便指令--------------------------------- 116
4.2.9  时钟指令--------------------------------- 117
4.2.10  程序流指令------------------------------ 120

第五章  运动控制
5.1  定位控制的基本知识------------------------- 125
5.1.1  脉冲的输出方式--------------------------- 125
5.1.2  PLC定位控制系统-------------------------- 127
5.1.3  原点和零点------------------------------- 129
5.1.4  指令标志位M8029-------------------------- 130
5.2  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 131
5.2.1  伺服驱动器------------------------------- 131
5.2.2  伺服电机--------------------------------- 133
5.2.3  安川伺服简介----------------------------- 133
5.2.4  安川伺服面板认识------------------------- 134
5.2.5  试运行JOG模式--------------------------- 135
5.2.6  位置控制模式参数------------------------- 136
5.2.7  参数初始化------------------------------- 136
5.2.8  报警记录删除----------------------------- 136
5.2.9  电子齿轮比设置--------------------------- 136
5.3  步进驱动器和步进电机----------------------- 137
5.3.1  步进驱动器------------------------------- 137
5.3.2  步进电机--------------------------------- 138
5.3.3  技研步进简介----------------------------- 139
5.3.4  步进驱动器面板功能介绍------------------- 140
5.3.5  步进驱动器和PLC的接线图------------------ 140
5.4  脉冲输出指令------------------------------- 141
5.4.1  PLSY脉冲输出指令格式--------------------- 141
5.4.2  PLSV可变速脉冲输出指令------------------- 142
5.5 定位控制指令--------------------------------- 142
5.5.1  原点回归指令(D)ZRN--------------------- 142
5.5.2  原点回归指令(D)DSZR------------------- .145
5.5.3  相对定位指令(D)DRV--------------------- 149
5.5.4  绝对定位指令(D)DRVA-------------------- 152
5.5.5  手动程序--------------------------------- 154
5.5.6  综合定位程序案例------------------------- 155
5.6  FXSU运动控制介绍--------------------------- 156
5.6.1 参数设置----------------------------------- 157
5.6..2 脉冲输出---------------------------------- 159
5.6.3 原点回归----------------------------------- 159
5.6.4  相对定位--------------------------------- 161
5.6.5  绝对定位--------------------------------- 161
5.6.6  综合程序案例----------------------------- 163

第六章  模拟量和PID
6.1  模拟量基本知识----------------------------- 164
6.2  位置编号和缓冲存储器----------------------- 164
6.3  特殊模块读写指令--------------------------- 165
6.4  FX 2AD模块--------------------------------- 166
6.4.1  FX-2AD模块的参数介绍--------------------- 166
6.4.2  FX-2AD模块的连线------------------------- 167
6.4.3  FX-2AD模块的编程------------------------- 168
6.4.4程序案例----------------------------------- 168
6.5  FX-2DA模块--------------------------------- 169
6.5.1  FX-2DA模块的参数------------------------- 170
6.5.2  FX-2DA模块的接线------------------------- 170
6.5.3  FX-2DA模块的编程------------------------- 171
6.5.4  程序案例--------------------------------- 172
6.6  FX4AD模块---------------------------------- 173
6.6.1  FX-4AD模块的参数------------------------- 173
6.6.2  FX-4AD模块的连线------------------------- 174
6.6.3  FX-4AD模块的编程------------------------- 174
6.6.4  程序案例--------------------------------- 176
6.7  FX-4DA模块--------------------------------- 177
6.7.1  FX-4DA模块的参数------------------------- 177
6.7.2  FX-4DA模块的接线------------------------- 177
6.7.3  FX-4DA模块的编程------------------------- 178
6.7.4  程序案例--------------------------------- 179
6.8  FX5U的内置模拟量--------------------------- 180
6.8.1  模拟量参数设置.-------------------------- 180
6.8.2  模拟量接线方法--------------------------- 181
6.8.3  模拟量输入规格--------------------------- 181
6.8.4  模拟量输出规格--------------------------- 182
6.8.5  模拟量输入程序案例----------------------- 182
6.8.6  转换为模拟量电流输入--------------------- 182
6.8.7  比例缩放功能----------------------------- 182
6.9  PID的基本知识------------------------------ 183
6.9.1  PID的特点-------------------------------- 183
6.9.2  PID控制的方法---------------------------- 184
6.9.3  PID运算指令格式-------------------------- 184
6.9.4  PID的参数设置表-------------------------- 184
6.9.5  PID恒定转速程序案例---------------------- 186

第七章  变频器在调速系统中的应用
7.1  变频器基本知识----------------------------- 188
7.2  台达M系列使用简介------------------------- 189
7.2.1  型号说明--------------------------------- 189
7.2.2  控制端子说明----------------------------- 189
7.2.3  面板显示功能说明------------------------- 189
7.3  面板控制启动停止方法----------------------- 190
7.3.1  面板控制-------------------------------- .190
7.3.2  旋钮控制--------------------------------- 190
7.4  外部端子控制方法案例----------------------- 190
7.4.1  电机正反转------------------------------- 190
7.4.2  多段速----------------------------------- 190
7.5  模拟量控制变频器案例----------------------- 191
7.5.1  参数调试--------------------------------- 191
7.5.2  程序案例--------------------------------- 192

第八章FX3U和FX5U PLC的通信
8.1  通信基本知识------------------------------- 193
8.2  PLC通信的方式------------------------------ 194
8.2.1  按传送位数分类--------------------------- 194
8.2.2  按传送方向分类--------------------------- 195
8.2.3  通信介质分类----------------------------- 196
8.3  通信格式和数据格式------------------------- 197
8.3.1  串行异步通信基础------------------------- 197
8.3.2  异步通信格式----------------------------- 197
8.4  通信协议----------------------------------- 201
8.4.1  通信协议概述----------------------------- 201
8.4.2  RS232通信接口标准------------------------ 202
8.4.3  RS485通信接口标准------------------------ 202
8.5  MODBUS的RTU通讯协议介绍------------------- 203
8.5.1  MODBUS的RTU通讯协议--------------------- 203
8.5.2  MODBUS的RTU格式------------------------- 204
8.5.3  MODBUS的功能码--------------------------- 205
8.5.4  校验指令CRC------------------------------ 205
8.6  FX3U的1:1网络通信------------------------ 206
8.6.1  1:1网络通讯简介------------------------- 206
8.6.2  1:1通讯模式----------------------------- 206
8.6.3  1:1网络通讯案例------------------------- 207
8.7  FX 3U的N:N网络通信----------------------- 209
8.7.1  N:N链接通信简介------------------------- 209
8.7.2  N:N通讯辅助继电器----------------------- 209
8.7.2  N:N通信数据寄存器----------------------- 209
8.7.3  N:N通信参数设置------------------------- 210
8.7.4  N:N网络通信案例------------------------- 211
8.8  FX 3U(无协议通信)------------------------ 213
8.8.1  无协议数据传输简介----------------------- 213
8.8.2  和台达变频器通讯案例--------------------- 216
8.9  FX5U简易通信------------------------------- 217
8.9.1  简易通信简介----------------------------- 217
8.9.2  系统构成--------------------------------- 217
8.9.3  链接模式--------------------------------- 219
8.9.4  主站设置--------------------------------- 219
8.9.5  从站设置--------------------------------- 220
8.9.6  程序案例--------------------------------- 220
8.10  FX5U的MODBUS RTU通信--------------------- 221
8.10.1  MODBUS RTU通信简介---------------------- 221
8.10.2  MODBUS协议------------------------------ 222
8.10.3  MODBUS RTU模式-------------------------- 223
8.10.4  MODBUS配线步骤-------------------------- 223
8.10.5  MOOBUS参数设置-------------------------- 224
8.10.6  MODBUS主站功能-------------------------- 225
8.10.7  MODBUS特殊维电器------------------------ 227
8.10.8  执行结束标志位-------------------------- 228
8.10.9  通信格式显示---------------------------- 228
8.10.10  两台PLC进行通讯的案例------------------ 231
8.10.11  FX5U和台达M变频器通讯案例------------- 232
8.10.12  FX5U与三菱变频器通讯案例--------------- 233
8.10.13  MODBUS软元件分配的参数初始值----------- 234
8.11  CClink通信-------------------------------- 236
8.11.1  FX5-CCL-MS CC-Link简介------------------ 236
8.11.2  最大连接个数---------------------------- 237
8.11.3  CC-Link系统配置------------------------- 238
8.11.4  CCLINK模块认识-------------------------- 239
8.11.5  链接软元件的分配------------------------ 240
8.11.6  主站动作时的输入输出-------------------- 241
8.11.7  CCUNK模块的电源配线--------------------- 242
8.11.8  参数设置步骤---------------------------- 243
8.11.9  网络配置设置---------------------------- 245
8.11.10  链接刷新设置--------------------------- 245
8.11.1  主站和智能设备站的通信例----------------- 248
8.11.12 数据链接状态的确认----------------------- 252
8.11.13  两台PLC通信案例----------------------- 253
8.11.14  PLC和变频器通信案例-------------------- 254

附录--------------------------------------------- 259
1.  基本指令格式表------------------------------ 259
2.  功能指令格式表------------------------------ 260
3.  常用特殊辅助维电器-------------------------- 266
4.  常用特殊数据寄存器-------------------------- 269

《三菱FX3U/5U从入门到精通》书籍购买方法

一、购买方法:书籍是98元,长按图片,扫码进入,自助下单

二、快递说明
全国包邮,新疆除外,同城件一般次日送达,省外预计3天左右,偏远地区会有所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