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基于FX3U的多台电机的随机顺序启动控制程序

楼主(2024-04-04):
01案例任务控制描述

假设四台电机M0~M3,每台电机由交流接触器KM0~KM3进行控制,按下启动按钮SB4后,第一台电机运行,每隔5S后启动下一台电机,电机的启动顺序根据点动电机对应开关先后顺序进行启动。按下停止按钮SB5,停止所有电机运行。如图1-1所示。
图1-1
02相关基础知识

任务中的案例基于三菱FX系列PLC的应用案例,在学习本案例前请先自评下是否具备以下基础或已完成相关软件安装准备。

课程一:《三菱重难点解析之基础篇》
GX        Works2软件操作
观看地址:
https://course.jcpeixun.com/6820/459745.html
触点比较指令和定时器的使用
观看地址:
https://course.jcpeixun.com/6820/459828.html
传送指令
观看地址:
https://course.jcpeixun.com/6820/460376.html
上升沿指令
观看地址:
https://course.jcpeixun.com/6820/459727.html

课程二:《三菱PLC案例详解之基础篇》
暂停功能案例
观看地址:
https://course.jcpeixun.com/6820/460236.html
传送指令相关知识
传送指令
MOV                        K10 DO
脉冲型传送指令
MOVP                        K10 D10
32位传送指令
DMOV                        K9999999 D20
浮点数传送指令
DEMOV                        EO.03 D30
批量传送指令
BMOV                        DO D10 K5
多点传送指令
FMOV                        DO D10 K5
位移动指令
SMOV                        DO K2 K3 D10 K2
字符串传送指令
$MOV"ABCD"                        DO

03任务的实施

1、I/O地址分配

输入点
注释
输出点
注释
X0
电机1按钮
Y0
KM0
X1
电机2按钮
Y1
KM1
X2
电机3按钮
Y2
KM2
X3
电机4按钮
Y3
KM3
X4
启动

X5
停止

2、硬件接线图

主电路图如图3-1。主电路上使用QF0空气开关起切断主电源作用;四个电机M0~M3分别都接到L1、L2、L3上,通过交流接触器KM0~KM3分别控制,且分别都接上热过载FR1~FR4;

图3-1

PLC接线图3-2。火线和零线分别接到PLC的L和N;启动按钮常开接X4;停止按钮常闭接X5;四个电机按钮常开触点分别接到X0~X3;输出端电路中串上热过载,这是为了避免电机出现过载、以防PLC不动作,热过载可以不受PLC控制,断开控制电机的交流接触器KM。空气开关QF2和QF3分别控制PLC的电源供电和输出负载电源供电;

图3-2

3、程序设计

由上述控制要求可以分三个部分程序:排布电机启动顺序、启动停止初始化、判断电机顺序启动。

排布电机启动顺序程序如图3-3:四个按钮SB0~SB3对应四个电机。每个按钮只按一次有效,第二次按下无效。每按其中一个按钮D0的数值都会加一。且每按一次按钮的时候,把D0的数值传送到电机对应的寄存器,电机M0~M3对应的寄存器是D1~D4。第一个按下的按钮对应的电机寄存器数值为1,第二个按下的按钮对应的电机寄存器数值为2,以此类推即可排布电机的启动顺序。

图3-3

启动停止初始化程序如图3-4:X004上升沿控制SETM10表示启动,电机启动的顺序用M10的常开触点控制。输入按钮X005上升沿控制ZRSTM0 M13、ZRSTY000 Y003表示停止,复位所有M点辅助继电器和Y点输出,同时导通FMOVK0 D0 K5把D0~D5数值全部清0。

图3-4

判断电机顺序启动程序如图3-5、3-6:用M10的常开触点控制Y0~Y3点输出。用触点比较指令[=K1D*]来判断哪个电机的寄存器数值为1。数值为1的电机对应的Y点置位输出。同时T0定时5S,5S后T0的上升沿置位M11。M11判断第二个启动的电机,以此类推。M12判断第三个,M13判断第四个。

图3-5

图3-6

4、程序调试

在电脑上用GXWokrs2软件打开程序连接好PLC,把程序下载进去,在线监控即可测试程序。如图3-7。(程序下载操作请查看相关知识介绍中的视频课程)

图3-7

任意顺序按下SB0~SB3按钮,X000~X003上升沿会闭合导通,置位对应M点。D0的数值从0加到4,且分别给D1~D4赋值。假设按照X000~X003的顺序按下按钮,D1~D4的数值为1、2、3、4。

当按下SB4按钮,X004上升沿闭合导通SETM10。开始判断第一个按下按钮的电机并对应Y点输出控制KM交流接触器。同时开始计时5S,5S到置位M11开始判断第二个按下按钮的电机。以此类推,四个电机按照排布的顺序启动。

当按下SB5按钮,X005上升沿闭合导通批量复位M0~M13和Y0~Y3,并且D0~D4数据清0。PLC上电时也会批量复位M0~M13和Y0~Y3,并且D0~D4数据清0。
来源:技成培训网,作者:技成-林瑞花,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快速熟悉PLC指令的使用」基于多功能切换液体灌装生产控制程序设计
                                                                                2023-02-14

                                                                                                    西门子PLC模拟量编程,一次给你讲清楚!
                                                                                2023-02-13

                                                                                                    RS232,RS485,RJ45,以及Modbus协议,这些是不是迷糊很久了?
                                                                                2023-02-12

                                                                                                    PLC采用顺序功能图设计法,这样的程序设计才是对的!
                                                                                2023-02-11

                                                                                                    博图中的自定义数据类型(UDT),你必须要掌握!
                                                                                2023-02-10

                                                                                                    【限时免费领】40本电工电子书,助你进阶高级电工
                                                                                2023-02-08

                                                                                                    PLC串口通讯的基本知识!
                                                                                2023-02-09

                                                                                                    在博途中DB块不重新初始化,怎么进行下载呢?
                                                                                2023-02-08

                                                                                                    三菱PLC编程实例及技巧(运料小车控制程序设计)
                                                                                2023-02-07

                                                                                                    6个电路快速提高你的PLC编程能力,85%电气人只会3种!
                                                                                2023-0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