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FX3U实例,半成品的入库和出库传送控制程序

楼主(2024-04-04):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半成品的入库和出库传送控制的案例!采用的是三菱FX3U PLC去实现,这个控制中因为涉及对产品数量的统计。

我们会应用到计数器,要求大家是在熟悉基本指令、计数器指令的使用为前提的!话不多说,我们就来看看具体案例吧。

【案例】半成品的入库和出库传送控制
某工厂的半成品库是用来存放半成品的,在生产中由入库传送带电动机M1启动,将产品传送到半成品库中,并通过对射式光电传感器SW1检擦半成品是否通过,出库时启动出库传送带电动机M2,将半成品运送到车间去生产。
出库前必须先启动车间生产线的传送带电动机M3,半成品的出库通过光电传感器SW2进行检测,此外,还要求在半成品库中显示库存的数量。

第一步:对控制进行分析半成品的传送控制我们设计一个系统启动按钮和急停按钮,传送控制一般会设计手自动模式,我们可以分别设置手动选择和自动选择开关进行切换,对于手动模式时,分别由各自的启动按钮和停止按钮进行控制,此外对半成品库数量的统计用到了计数器,我们再设计一个清零按钮。

传送带电机M1、M2、M3分别用中间继电器进行控制,CR1的动合触点控制接触器KM1的线圈通电断电;
同理,CR2控制接触器KM2,CR3控制接触器KM3,在选用接触器的使用选用是线圈电压为AC220V的接触器,所以控制回路选用的是AC220电源,电动机的控制的电气原理图如下所示。

第二步:IO分配与PLC接线

【案例源程序下载方式,请看文末】

第三步:控制程序设计1、首先做上电复位及紧急制动时复位输出和计数器程序,合上系统启停开关,驱动系统启动标志位M3,断开系统启停开关,则复位标志位M3,按下紧急制动按钮时,也复位标志位M3。

2、使用系统启动标志位M3的常开触点控制系统运行指示灯,取反后输出系统停止指示灯。

因控制要求有自动和手动运行模式,当自动选择开关为ON时,自动运行标志位和自动运行指示灯为ON,当手动选择开关为ON时,手动运行标志和手动运行指示灯为ON。

手自动运行标志设置互锁,防止处于自动模式时执行手动模式。

3、设计手动和自动模式的控制,系统启动M3为ON后,并处于自动运行模式时M1常开触点接通,控制电机M1、M2、M3动作,控制要求入库传送带电动机M1启动,出库时启动出库传送带电动机M2,要求出库前必须先启动车间生产线的传送带电动机M3,也就是按M3→M2的顺序启动的,我们设计是M1、M3先启动,M3延时之后再启动M2,这样设计的好处是可以防止货物在两个传送带之间发送碰撞。

对于自动运行模式时,当系统启动标志产生下降沿或自动运行标志产生下降沿时,停止三个电机的输出。

当处于手动运行模式时,M2常开触点接通,可以手动通过按各个电机的启动和停止按钮进行分别启停,当热保护信号动作或紧急制动时电机都会停止。

当入库后计数值到达设定值时,触发满仓报警信号,这时使入库传送带电机停止。

4、写入库计数程序,计数器采用高速计数器C248,C248对应的PLC端子是X3、X4、X5,X3是加计数脉冲输入,我们将X3连接入库口的光电传感器SW1,当SW1检测到产品时,计数器进行加计数,当前值加1,X4是减计数脉冲输入,我们将X4连接出库口的光电传感器SW2,当SW2检测到产品时,计数器进行减计数,当前值减1。

当仓库内的产品达到设定值1000时,C248常开触点接通,输出满仓报警信号。当有任何一个电机出现热保护信号故障时,进行故障指示。

这就是三菱FX3U 半成品的入库和出库传送控制案例,你看懂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