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C#通过串口与FX3U通讯

楼主(2024-04-04):
winform画面

源代码

namespace C_通过串口与FX3U通讯
{
    public partial class formMain : Form
    {
        public formMain()
        {
            InitializeComponent();
            CheckForIllegalCrossThreadCalls = false;
        }

        ActFXCPU fxCPU = new ActFXCPU();
        /// <summary>
        /// 打开通讯连接
        /// </summary>
        /// <param name="sender"></param>
        /// <param name="e"></param>
        private void btn_Conn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string cpu;
            int type;
            int n;
            if (cb_Port.Text.Length > 0)
            {
                string port = cb_Port.Text;
                char sp = 'M';
                string[] spm = new string[4];
                spm = port.Split(sp);

                fxCPU.Close();
                fxCPU.ActPortNumber = Convert.ToInt16(spm[1]);
                fxCPU.ActBaudRate = Convert.ToInt16(cb_BaudRate.Text);

                n = fxCPU.Open();
                if (n == 0)
                {
                    lb_connStsTxt.Text = "通讯成功!";
                    lb_connStsTxt.ForeColor = Color.Green;

                    fxCPU.GetCpuType(out cpu, out type);
                    lb_PLCStyleTxt.Text = cpu;
                }
                else
                {
                    lb_connStsTxt.Text = "通讯失败!";
                    lb_connStsTxt.ForeColor = Color.Red;
                }

            }
        }
        /// <summary>
        /// 读取1次X点事件
        /// </summary>
        /// <param name="sender"></param>
        /// <param name="e"></param>
        private void btn_XReadOnce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 readInput();
        }

        private void readInput()
        {
            while (true)
            {
                int[] arrX = new int[10];
                int iRetX = fxCPU.ReadDeviceRandom("X0\nX1\nX2\nX3\nX4\nX5\nX6\nX7", 8, out arrX[0]);

                //创建存放lable标签的集合
                List<Control> lableListX = new List<Control>();
                //检索出所有符合名称的标签控件
                for (int j = 0; j < 10; j++)
                {
                    //返回值为集合
                    Control[] conLable = this.Controls.Find("lb_X" + j.ToString(), true);
                    if (conLable.Count() >= 1)
                    {
                        //判断控件是否是标签
                        if (conLable[0] is Label)
                        {
                            lableListX.Add(conLable[0]);
                        }
                    }
                }
                for (int i = 0; i < lableListX.Count; i++)
                {
                    Label lab = lableListX as Label;
                    lab.BackColor = arrX == 1 ? Color.Green : Color.Red;
                }

                int[] arrY = new int[10];
                int iRetY = fxCPU.ReadDeviceRandom("Y0\nY1\nY2\nY3\nY4\nY5", 6, out arrY[0]);

                List<Control> lableListY = new List<Control>();

                for (int j = 0; j < 10; j++)
                {
                    Control[] conLable = this.Controls.Find("lb_Y" + j.ToString(), true);
                    if (conLable.Count() >= 1)
                    {
                        if (conLable[0] is Label)
                        {
                            lableListY.Add(conLable[0]);
                        }
                    }
                }
                for (int i = 0; i < lableListY.Count; i++)
                {
                    Label lab = lableListY as Label;
                    lab.BackColor = arrY == 1 ? Color.Green : Color.Red;
                }

                //读取M点状态
                int getM0;
                int iRetM = fxCPU.GetDevice("M60",out getM0);
                if (getM0 == 1)
                {
                    btn_M60.Text = "M60_ON";
                    btn_M60.BackColor = Color.Green;
                }
                else
                {
                    btn_M60.Text = "M60_OFF";
                    btn_M60.BackColor = Color.Red;
                }
                //读取测试脉冲
                int[] arrD0 = new int[2];
                int iRetD0 = fxCPU.ReadDeviceRandom("D0", 1,out arrD0[0]);
                textBox1.Text = arrD0[0].ToString();
            }

        }

        /// <summary>
        /// 连续读取X点事件
        /// </summary>
        /// <param name="sender"></param>
        /// <param name="e"></param>
        private void btn_XReadCon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创建一个连续读取委托
            ThreadStart myInputReadConn = new ThreadStart(readInput);
            //创建一个后台线程
            Thread myThread = new Thread(myInputReadConn);
            myThread.IsBackground = true;
            myThread.Start();
        }

        private void btn_M60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int S;
            if (btn_M60.Text=="M60_OFF")
            {
                S = fxCPU.SetDevice("M60", 1);

            }
            else
            {
                S = fxCPU.SetDevice("M60", 0);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