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基于FX3U的传统电路改造设计案例

楼主(2024-04-04):
相关基础知识

基础内容:
PLC接线

输入接线如图1-1:

图1-1
输出接线如图1-2:

图1-2

WOKRS2软件操作

WORKS2软件操作快捷键:
常开触点LD F5
常闭触点LD F6
线圈OUT F7
划线CTRL+↑↓←→键
模拟强制SHIFT+ENTER
删除DELETE
后退BACKSPACE

任务的实施

【案例1】任务描述:
三相异步电动机正反转电路改造PLC控制

控制原理:
如图,电动机正转KM1得电,反转KM2得电;KM1和KM2的常闭触点互锁,电机正转时KM1常闭触点断开,SB3按钮按下无效;电机反转时KM2常闭触点断开,SB2按钮按下无效。如图2-1和2-2、2-3所示:

1、I/O地址分配

图2-1
2、硬件接线图

图2-2

图2-3

3、程序设计

参照接线图控制回路,PLC外部接SB1常闭触点停止按钮,程序内用X0常开触点;当SB1按钮不动作,PLC接收X0常开触点闭合的信号;SB1按钮按下时,X0常开触点闭合复位,PLC没有接收信号。同理,程序内用X3常开触点;

由于电机正转和反转不允许同时动作需要互锁,程序上用Y1和Y0常闭触点互锁Y0线圈和Y1线圈;

电机正转通过X1常开触点起动,用Y0常开触点自锁;电机反转通过X2常开触点起动,用Y1常开触点自锁;如图2-4:

图2-4

程序优化如图2-6:

图2-6

4、程序调试

当按下SB1按钮(X0常开触点闭合复位)或者热过载动作(X3常开触点闭合复位),电机正转和反转都无法起动;

在X3和X0触点闭合情况下,先按下X1按钮,Y0线圈得电自锁电机正转,此时按下X2按钮不动作不反转;或者先按下X2按钮,Y1线圈得电自锁电机反转,此时按下X1按钮不动作不正转;只有按下停止按钮,才能切换正反转;

【案例2】任务描述:三相异步电动机顺起逆停电路改造PLC控制

控制原理:
如图2-7、2-8、2-9,电动机按M1、M2的顺序起动;停止时,电动机按M2、M1的顺序停止。即在起动时,只有当电动机M1起动运转后,电动机M2才能起动运转;在停止时,只有当电动机M2停止后电动机M才能停止。

1、I/O地址分配

图2-7

2、硬件接线图

图2-8

图2-9

3、程序设计

如图2-8、2-9.参照接线图控制回路,PLC外部接热过载X5和X6常闭触点,PLC程序内用常开触点;

当热过载动作或者硬件出现故障、线路开路,PLC就没有接收到输入信号,程序X5和X6常开触点闭合复位断开;同理,PLC程序内用X1和X3常开触点;当热过载和停止按钮动作或者线路开路,对应的电机M1和M2都无法起动;

在正常情况下,热过载和停止按钮不动作,按下SB2按钮(X2常开触点闭合),Y0线圈得电,交流接触器KM1得电吸合主触,对应的Y0常开触点闭合自锁输出,电机M1起动;

电机M1起动后,Y0常开触点闭合,按下SB4按钮(X4常开触点闭合),Y1线圈得电,交流接触器KM2得电吸合主触点,对应的Y1常开吃点闭合自锁输出,电机M2起动;

此时,电机M1和M2都起动,按下SB1按钮(X1常开触点闭合断开复位),由于Y1常开触点闭合同时导通Y0线圈,所有按下SB1按钮无效停止不了电机M1运行;

只有先按下SB3按钮,断开Y1线圈输出停止电机M2;Y1常开触点闭合断开,再按下SB1按钮(X1常开触点闭合断开),Y0线圈才断开不得电,电机M1不运行;

图2-10

程序优化如图2-11:

图2-11.

4、程序调试

根据控制要求和PLC接线情况,X2常开触点闭合Y0线圈得电自锁,电机M1运行;只有在X1、X5、X6常开触点闭合情况下动作时才断开Y0线圈;同理,X4常开触点闭合,电机M2运行;X3、X5、X6常开触点闭合断开时才断开Y1线圈;

电机M2需要先停止,电机M1才能停止;在X1下方并一个Y1常开触点;只有Y1线圈不得电情况下,Y1常开触底不闭合,按下SB1按钮(X1常开触点闭合断开)才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