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S7-200SMARTPLC与电脑通信设置步骤

楼主(2024-04-05):
       PLC初学者在用电脑与PLC通信时,不知道怎么与电脑通信,有时会出现连接不上的情况,下面是PLC与电脑通信设置步骤,供大家学习参考。
      我们以西门子S7-200SMARTPLC(ST20型号)为例,来操作一下PLC与计算机的通信设置步骤。设置参数之前,需要把计算机以太网接口和PLC网口连接好,计算机直接连接单台PLC时,可以使用标准的以太网电缆,也可以使用标准的标准以太网电缆。下载程序之前得先进行正确的通信设置,方可保证程序成功下载。
第一步:计算机网卡的IP设置

1.点击电脑右下角无线网标志

出现"网络和Internet "界面(如图1所示)

    图1 网络和Internet 界面

2.点击" 网络和Internet 设置"出现网络设置界面(如图2所示)选择“更改适配器选项”

                    图2 选择更改适配器选项
3.选择“更改适配器选项”,出现“网络连接”界面(如图3所示),找到最右边“以太网选项”,这是电脑网卡,如笔记本电脑上没有带以太网接口时,需要自备一个USB转以太网的模块。

                          图3 网络连接界面
4.选中“以太网”一项,点鼠标右键点属性(如图4所示),进入以太网属性界面,设置IP地址。

                           图4 点击以太网属性
5.以太网属性界面(如图5所示),双击“Internet协议版本4(TCP/IPv4)属性”,出现版本4的属性界面(如图6所示),选中“使用下面的IP地址”,输入PLC在网端口默认的子网地址192.168.2(也就是设置IP地址前三个数字为192.168.2),
注意:IP地址的第4个字节是子网内设备的地址,可以取0~255范围内的某个值,如图6所示设置为119.但是不能与网络中的其他设备的IP地址重叠。PLC出厂默认地址是192.168.2.1,电脑设置IP地址时,第4个编号数值不能与PLC第4个数字一样。如果一样,就不能下载程序了。

图5  以太网属性界面

图6  设置电脑IP地址
6.设置子网掩码为255.255.255.0(单击子网掩码,会自动默认出现)(如图7所示)

图7  设置子网掩码
7.依次点击界面“确定”按钮(如图8、9、10所示),电脑IP地址就设置好了。编程软件安装好软件下端显示:绿色圆点+已连接+PLCIP地址第一次设置IP地址,需要重启电脑。

图8  点击确定

图9 点击确定

图10 点确定后返回到网络连接界面
第二步:打开编程软件(如下图),进行PLC组态。

1.打开“系统块”对话框(如图11所示),选择与自己PLC型号一致的PLC,示例中选择的是ST20PLC(如图12所示),依次类推,如果用到扩展模块,可以选择相符合的扩展模块型号。本例中不用扩展模块,就不用选择扩展模块组态。选择好PLC型号,点击确定。

                      图11  寻找自己的PLC型号

                          图12 选择PLC型号
2.打开软件点击"通信"图标
,出现“通信”界面(如图13所示),选择好通信接口,点击“找到CPU”,,自动查找到PLC地址:192.168.2.1(如图13、14、15所示),点击确定,即可连接PLC(如图16所示),软件下端显示:绿色圆点+已连接+PLCIP地址。

图13 选择合适的通信接口

图14  点击“找到CPU”,自动查找PLC IP地址

图15 找到PLC IP 地址,点击确定

图16  软件下端显示:绿色圆点+已连接+PLCIP地址

以上就是PLC与电脑通信的全过程,通信上之后,就可以编写程序,把程序下载到PLC里运行调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