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1200与200smartS7通信实例

楼主(2024-04-05):
本文以采用1个CPU1215C(6ES7215-1AG40-0AB0),1个S7-200SMART PLC为例,介绍它们之间的S7通信。
硬件:
S7-1200CPU
S7-200 SMART CPU (固件V2.0)
PC(带以太网卡)
TP以太网电缆
软件:
TIAV16
STEP 7 Micro/WIN SMART V2.1
所完成的通信任务:
S7-1200将通信数据区DB1中的200个字节发送到S7-200SMART的VB数据区。
S7-1200读取S7-200SMART中的VB数据区存储到S7-1200的数据区DB2。
S7-1200侧硬件组态和网络组态
1使用TIAV16 软件新建一个项目,添加1个S7-1200站点并为其分配网络和IP地址,如图1-1所示。
图1-1博图软件中添加S7-1200站点
2.TIA V16软件的网络视图中为S7-1200CPU 添加一个新连接,如图1-2所示:
图1-2S7-1200添加新连接
在弹出"
创建新连接
"对话框中选择"
未指定
",然后点击"
添加
"按钮,添加新连接,如图1-3所示。
图1-3选择未指定连接
需要为新创建的连接指定连接伙伴方的IP地址和TSAP,设置方法如图1-4,图1-5所示。
注意:S7-200SMART 侧的TSAP只能设置为03.00或者03.01。
图1-4设置连接伙伴方IP地址
图1-5设置连接伙伴方TSAP地址
TIA软件程序编程
1.创建发送数据块DB1(接收区数据块DB2类似),数据块定义为200个字节的数组且数据块的属性中需要取消"
优化的块访问
"选项,如图1-6所示。
图1-6创建数据块并取消优化访问
2.发送数据块与接收数据块创建完成后,即可在OB1中调用PUT/GET指令,进行S7通信了,如图1-7所示。
图1-7调用PUT/GET指令
表1.PUT指令参数说明
CALL “PUT”
, %DB3
//调用 PUT,使用背景DB块:DB3
REQ
:=%M0.0
//上升沿触发程序块的调用
ID
:=W#16#0100
//连接号,要与连接配置中一致,创建连接时的连接号,见图1.标记7
DONE
:=%M2.0
// 为1时,发送完成
ERROR
:=%M2.1
// 为1时,有故障发生
STATUS
:=%MW4
// 状态代码
ADDR_1
:=P#DB1.DBX0.0 BYTE 200
// 发送到通信伙伴数据区的地址,对应S7-200 SMART VB0-VB199
SD_1
:=P#DB1.DBX0.0 BYTE 200
// 本地发送数据区
表2.GET指令参数说明
CALL “GET”
, %DB4
//调用 GET,使用背景DB块:DB4
REQ
:=%M0.1
//系统时钟 2秒脉冲
ID
:=W#16#0100
//连接号,要与连接配置中一致,创建连接时的连接号,见图1.标记7
NDR
:=%M2.2
//为1时,接收到新数据
ERROR
:=%M2.3
//为1时,有故障发生
STATUS
:=%MW6
//状态代码
ADDR_1
:=P#DB1.DBX200.0 BYTE 200
//从通信伙伴数据区读取数据的地址,对应S7-200 SMART VB200-VB399
RD_1
:=P#DB2.DBX0.0 BYTE 200
//本地接收数据地址
综合以上步骤,已经完成了S7-1200硬件和软件部分的编程,下载只需要将程序下载到S7-1200PLC 即可。
状态监控
1.连接状态监控
S7连接成功的建立是调用PUT/GET指令的基础,S7连接成功建立后,方能正确执行PUT/GET指令。
在TIA软件的网络视图中,将软件切换到在线模式,可以监控S7连接状态,如图1-8所示。
图1-8监控S7连接状态
S7连接成功建立后,S7-1200触发PUT/GET指令,通过TIA软件监控表和STEP7 Micro/WIN SMART 软件的状态表,可以监控数据通信是否正常。
注意:S7-200SMART中V区对应于DB1,即在PUT指令中使用的通信伙伴数据区ADDR_1=P#DB1.DBX0.0BYTE 200在S7-200SMAR中对于为VB0~VB199。
本文档中S7-200SMART 做S7通讯的服务器,占用S7-200SMART PLC 的服务器连接资源,S7-200SMART PLC 本身不需要编写通讯程序。
S7-1200与S7-200SMART S7 通讯的另外一种方法是S7-200SAMRT PLC做客服端,S7-1200做服务器。该方式需要S7-200SMART调用PUT/GET指令,S7-1200侧不需要编写通讯程序。
文章来源:综合网络,本文系网络转载,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但因转载众多,无法确认真正原始作者,故仅标明转载来源。本文所用视频、图片、文字如涉及作品版权问题,请第一时间告知,我们将根据您提供的证明材料确认版权并按国家标准支付稿酬或立即删除内容!本文内容为原作者观点,并不代表本公众号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