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200SMART故障该如何诊断

楼主(2024-04-05):
西门子推出的小型PLC S7-200SMART,近几年成为S7-200高性价比的更新换代产品,在工业控制中也获得较多使用,但最为头疼的也是PLC出现故障,导致停机,那如何快速诊断这些故障,及时解决问题呢?
    在这里主要介绍一些诊断方法,主要有通过模块指示灯、CPU信息、读取S7-200 SMART CPU特殊寄存器(SM)的数值这三种方式来诊断S7-200 SMART PLC的硬件故障。
1.   模块指示灯
    S7-200 SMART CPU有一个ERROR状态指示灯,EM扩展模块有一个DIAG状态指示灯,SB电池信号板上有一个Alarm指示灯。这些指示灯都具有故障报警功能。(但这种方式只能看到故障,并不能明确什么故障)

2. CPU信息
    S7-200 SMART CPU具有一定的自诊断功能,通过查看CPU信息的方式能快速有效地得到CPU的状态信息。查看方法:在STEP 7-Micro/WIN SMART软件菜单功能区选择“PLC”选项,在PLC选项中的“信息”部分选择“PLC”,如下图所示, PLC信息的查找方法所示。在CPU信息中,除了能够得到CPU的硬件信息、运行状态,还可以得到当前程序的扫描周期等其它有用信息。

3. 读取S7-200 SMART CPU特殊寄存器(SM)的数值
    S7-200 SMART CPU内部有特殊寄存器SM,用户可以借以查看或是更改CPU的系统参数。其中有一些SM区域用来表示CPU硬件状态,包括CPU订货号、序列号、硬件版本、CPU故障信息,以及EM扩展模块和SB信号板的订货号、序列号、硬件版本、故障信息等。通过在线监控相应SM的数值可以得到信息参数来诊断硬件故障。

大家在平时使用SMART200过程中还遇到过哪些故障,欢迎评论区留言,后期将根据收集到的大家的提问和建议进行更加细化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