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在TIA博图中用Wincc做语言切换

楼主(2024-04-05):
下面我们介绍用不同的方法实现面板语言切换功能.不用方法实现的实例以供下载.

1.) 设置项目语言和运行语言

  • 项目语言
    在项目树 “语言和资源 > 项目语言” 设置组态项目中的语言.
  • 运行语言
    在项目树 “运行系统设置 > 语言和字体” 中设置面板运行时显示的语言.
    所有可用的语言全部显示在语言编辑器中.
默认的顺序决定了改变语言时切换的顺序,利用语言编辑器菜单栏中的 “上移”和 “下移” 来改变排列顺序.
2.) “图. 1″在项目中: 直接使用按钮实现语言切换

配置

  • 放置一个具有 “设置语言” 功能的按钮.
  • 在属性设置中既可以指定一种切换到的语言,也可以选择循环切换语言,循环切换模式下每当点击按钮就会切换到下一种语言 (序号小的首先切换显示).

图. 01
3.) “图. 2″在项目中: 用一个下拉列表 (符号 IO 域) 实现语言切换

配置

  • 创建一个下拉列表.
    在项目树 “文本和图形列表 > 文本列表” 下创建一个文本列表,并设置您接下来想要切换的语言名称,必须保证添加的 “文本列表条目” 在同一个 “文本列表” 中.
    图. 02
  • 为下拉列表连接过程变量.
    添加一个 “Integer” 类型的内部变量,在变量属性 “事件 > 数值更改” 中添加语言切换功能.
  • 双击 “语言” 后面的空白处如 (图. 03,步骤 1) 并且在弹出的下拉菜单中选择 “HMI_变量” 条目如(图. 03, 步骤 2). 现在你可以选择一个变量.在这里选择您刚刚建立的变量如 (图. 03,步骤 3).
    图. 03
功能

通过下拉列表按索引选择相应语言,可以向变量中写入一个值,当这个值发生变化时触发 “设置语言” 事件.
4.) “图. 3” 在项目中: 输出/显示当前语言

配置

  • 创建一个新的 “项目图形”.
    在项目树 “语言和资源 > 项目图形” 下添加一个图形列表.
    在示例中我们已经插入了 “德国” 国旗.
    结果: 当前选中的语言列插入到所对应的国旗.
  • 按相应的语言匹配对应的国旗.
    在需要更换的图形上点击右键.
    弹出快捷菜单. 选择 “替换为图像” 打开需要显示国旗的路径,完成图形更换如 (图. 04).
  • 添加一个新的 “项目图形” 并选中.

图. 04
作用

在语言相关设置下,点击一种语言就会显示相应的国旗.

5.) “图. 4” 在项目中: 通过 CPU 确定操作面板的语言

配置

A.) 不使用脚本

  • 在 WinCC (TIA 博途) 中可以分配一个变量连接到一个控制器,并且可以连续循环的获取此变量的值.
  • 语言切换实现如第二种情况 “按钮直接选择语言”. 所选语言作为一个参数.
  • 在按钮 “属性 > 事件 > 按下”添加第二的函数 “设置变量值” 通过为变量分配指定的值,可以从 PLC 上选择面板中显示的语言.
注意

  • 如果使用 “触发参数” 的方式实现 “设置语言” 功能, 不能通过 PLC 中的语言来设定此参数值,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脚本来完成.
  • 您可以按下述方法创建脚本实现参数值的设定.
B.) 使用脚本

  • 如同第二种情况下的语言切换, “直接使用按钮的触发变量来切换语言”.
  • 在按钮的 “属性 > 事件 > 按下”中添加 “切换语言_1” 的脚本.
功能

附加的脚本,使用 “HmiRuntime” 对象下的 “Language” 属性.
“HMIRuntime.Language” 的参数值返回当前所选语言的 ID 号,并将此 ID 赋值给过程变量.
通过在 PLC 中设置的过程值来决定控制面板中显示的语言.
注意
MSDN 全球开发中心提供了一个详细的表格 本地 IDs.

6.) “图. 5” 在项目中: 通过 CPU 确定操作面板中的语言

配置

  • 在WinCC (TIA 博途) 建立一个与控制器连接的变量.设置变量采集模式为 “循环连续”.
    在变量的属性中 “事件 > 数值更改” 中添加 “设置语言” 函数. 操作如下图所示 (图. 05)
  • “图. 05” 中已经挂入当前操作面板中显示的语言.
  • 怎样设置图中所示的参数,在步骤 4. “输出/显示 当前语言” 中描述.

Fig. 05

图. 05
作用

通过 CPU 写值到控制变量.
如果变量值放生变化, “设置语言” 函数被触发.
通过索引选择相应语言.
确保控制变量与您在 “语言和字体” 中设置的索引相匹配.
测试,在 “图. 05” (同一个项目) 中有一个 “状态/控制显示”.
t通过这个显示可以仿真通过 PLC 选择显示的语言.
注意
并不是所有操作面板都能使用上述的方法 (脚本替换).
下载
下载附件中包含具有上述功能的 TIA 博途 V13 工程.
语言切换示例 (TIA博途 V13 SP1) (1.9 MB)
更多信息
控制面板在 WinCC flexible 中的语言切换
操作面板启动时的预设语言
WinCC (TIA 博途) 项目语言的常规信息:
WinCC (TIA 博途) 精简版, 精致版, 高级版
WinCC (TIA 博途) 专业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