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详解|三菱GxWorks2编程调试软件应用

楼主(2024-04-05):
三菱 PLC Gx Works2 编程调试软件是用于工程顺控程序的设计、调试、维护的编程工具,掌握好 GX 编程调试软件是学习三菱PLC 编程的必经之路。

三菱 Gx Works2 软件的主要功能:

1、创建新的顺控程序
2、可编程控制器 PLC 参数设置
3、注释编辑功能
4、软元件存储器的监视
5、PLC 的读取 / 写入功能
6、所编顺控程序的监视 / 调试
7、密码设置及故障诊断功能

编程画面说明

1)标题栏:
显示工程名及所编顺控程序存放路径。

2)菜单栏:
有11个功能菜单,基本类同的功能列入同一个菜单内。

3)工具栏
在菜单栏中,使用频率较高的功能,设计成图标键列在工具栏中,以便快捷方便使用。

4)导航窗口
将工程内容以树枝状显示在屏幕的左边,点击相关内容可在编程区显示。

5)编制程序区
也称工作窗口,编制程序、设置数、监视程序运行。

6)状态栏
主要显示使用PLC的型号,顺控程序的步数等。

PLC参数设置注意事项

1)不同型号的PLC参数设置选择卡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例如:FX3U 和 Q 系列 PLC 有很多不同之处。
2)对话框底部按键的作用

【默认】:将所有参数设置为出厂设定值;
【检查】:检查相关参数设置是否正确,如果有错,出现告错对话框。
【设置结束】:确认被设置的参数,不要忘记按此键。
【取消】:所有已设置的项目参数都被取消。

PLC参数——存储器容量设置

注:存储器容量=注释容量+程序容量+文件寄存器容量+其他特殊容量。
A. 【PLC参数】/【存储器容量设置】;进入设置画面。
B. 【工具】/【存储器容量计算】;进入存储器容量查看画面。

PLC参数——软元件设置

1)普通软件元件—即 PLC 停电后,其值不被保存的软元件
2)保持软元件—即 PLC 停电后,其值被保存的软元件

PLC参数——PLC系统设置

(1)操作:【PLC参数】/【PLC系统】

注: X1 端子接开关控制 PLC 的 RUN / STOP。

(2)【PLC参数】/【PLC系统】
PLC与其他设备通信时,通信格式字的设置一览表:

PLC 参数——内置定位设置

【PLC参数】/【内置定位设置】

注:内置定位设置首先要设定存储器容量;只适用于 FX3G,FX3U 型号的  PLC;用于表格设定方式的定位指令。

更多精彩的知识内容,尽在以下课程
↓↓↓

课程内容:

本课程主要从7个方面详细讲解三菱PLC GxWORKS2编程调试软件中的创建新程序、PLC参数设置、注释编辑、软元件存储器监视等7大功能。结合大量的图片对每种功能都进行了清晰细致的讲解,并且一种功能多种操作的方式去进行实操演示。真实醒目的表达出该功能的操作方法。

课程大纲:

第1章:编程画面介绍
1.进入编程画面;
2.编程画面总体说明;
3. 标题栏说明
4. 菜单栏说明
5. 工具图标栏
6. 程序编辑区(工作区)和状态栏
7. 导航区说明
8. 导航区工程内容显示在编程区操作
9. 多个工程内容的交替显示/关闭操作
10. 软元件集中注释(导航区)

第2章:PLC参数设置

11. PLC参数设置

12. PLC参数—存储器容量设置
13. PLC参数—软元件设置
14. PLC参数—PLC系统设置(1)
15. PLC参数—PLC系统设置(2)
16. PLC 参数—内置定位设置

第3章:程序的保存和打开

17. 保存编制的程序
18. 打开程序文件
19. 关闭、删除程序操作
20. 工程校验

4章:程序的创建和修改

21. 编程画面的操作模式
22. 梯形图的输入
23. 触点比较指令的输入(LD,AND,OR)
24. 三个特殊指令的输入方法
25. 指针标号的输入
26. 划线操作
27. 键盘划线操作
28. 梯形图剪切/复制/粘贴
29. 梯形图的修改
30. 触点和指令、线圈分支行的
31. 程序行的插入和删除
32. 梯形图画面和字符大小的调整
33. 梯形图程序的变换
34. 软元件的搜索/替换操作
35. 搜索/替换操作

5章:程序的注释编辑

36. 梯形图程序注释
37. 注解编辑的操作
38. 声明编辑的操作
39. 软元件注释,声明编辑和注解编辑的修改和删除
40. 程序注释显示和隐藏操作

6章:PLC与电脑通信及程序读写

41. PLC与电脑通信端口的设置
42. Q系列 PLC 与电脑通信端口的设置
43. 整体程序的写入/读取
44. 整体程序+注释内容写入/读出操作

7章:程序和软件监视
45. 在线监视功能
46. 梯形图程序监视
47. 软元件批量监视
48. 监视显示格式说明
49. 定时器 T 和计数器 C 的批量监视
50. 批量读/写软元件存储器
51. 多项单体软元件监看
52. 监视模式下程序写入操作
53. 远程操作PLC运行(RUN)/停止(STOP)

8章:程序的调试及PLC诊断功能

54. 应用程序的调试
55. 设置程序密码
56. PLC 存储器清除
57. PLC诊断功能

适学人群:

1.电工。
2长期在现场工作的工控人员。
3.各大专院校的毕业生。
4.初级的编程爱好者。
5.立志于掌握三菱编程技能的学员。

导师简介:

丁先群:高级工程师,1998年在国内首先将变频调速技术应用于回转窑主拖动系统,获国家有色金属工业局科技进步奖,并获得国家专利。从事自动化控制和变频器工程应用工作三十多年,具有丰富的现场实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