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小白教小白:如何使用GX works2编写PLC程序

楼主(2024-04-05):
软件及任务介绍

PLC是可编程逻辑控制器的简称,它是一种用于工业自动化控制的电子设备,可以根据用户编写的程序来控制各种输入和输出设备。

GX works2是三菱电机开发的一款PLC编程软件,它支持多种编程语言,如梯形图、顺序功能图、指令表等。

本文将介绍如何使用GX works2新建一个项目,并编写一个使用一个灯的起保停实例。

新建一个项目
要使用GX works2编写PLC程序,首先需要新建一个项目,并选择PLC型号和CPU型号。具体步骤如下:
1、打开GX works2软件,点击“文件”菜单,选择“新建工程”,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工程名称和保存路径,然后点击“确定”。

2、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PLC型号和CPU型号,这里我们以FX3U-32MR/ES为例,然后点击“确定”。你也可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选择其他型号。

3、此时,软件会自动创建一个新的工程,并显示工程管理器和编写窗口。工程管理器可以查看和管理工程中的各种文件和参数,编写窗口可以编写和调试程序

疑问
为什么要【使用标签】呢?不用行不行?
其实不用标签也可以,不影响正常使用,但是对于使用标签这个概念,简单来说,标签就是可以自定义系统软元件的名字,比如你把X元件定义为input,这样X元件就与input有了联系,你在工程里直接输入input,系统就会知道你输入了X元件。并且不只是X元件,其他位元件或者字元件都可以这样定义,这样可以实现程序的易读性,方便编程,也方便后期维护!

勾选了使用标签之后,会在创建的项目中出现一个局部标签,或者我们可以在创建一个FB模块时也会弹出对应的局部标签,我们点击局部标签就可以定义

VAR_CONSTANT 是常数。
VAR 普通变量,相当于C语言的AUTO
var_input只能输入 var_output只能输出
var_in_out可以用于输入也可以用于输出

.04
电气接线及PLC程序

设计一个起保停电路:
该实例的要求是:当X0接通时,Y0输出并自锁;当X1接通时,Y0断开。我们可以使用梯形图语言来编写该程序。梯形图语言是一种图形化的编程语言,它由触点、线路和线圈组成,类似于电气原理图。

连接说明:
X0连接一个启动按钮SB1,X1连接一个停止按钮SB2,;Y0连接DC24V指示灯。

程序编写完成后,未转换前显示为灰色,我们需要先转换才能进行调试。转换是将梯形图语言转换为PLC能够识别和执行的机器码的过程。点击“转换/编译”菜单,选择“转换”,等待转换完成。

转换完成后,显示为白色,这时我们可以进行调试。调试是检查程序是否正确运行的过程。我们可以使用模拟功能来进行调试。模拟功能可以在不连接PLC硬件的情况下,在软件上模拟PLC的运行状态。点击“调试”菜单,选择“模拟开始/停止”,然后点击“取消”。

此时,我们就可以进行模拟了。点击“调试”菜单,选择“当前值更改”,在当前值更改对话框中输入要更改的触点,并更改状态ON/OFF。

设计PLC控制程序。
本案例的指示灯H1控制则可以通过自锁控制来实现,在X000的常开触点下面并联了一个Y000的常开触点。当Y000线圈得电后,Y000的常开触点会由断开转为闭合,这个环节称为“自锁”。

X001的常闭按钮在当X001所连的开关闭合时,X001动作,常闭按钮断开,从而切断了“电路”,Y000线圈失电,Y000常开触点也随之断开。

公众号持续更新中,为了避免大家找不到,大家可以把公众号设为星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