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软件指南 | GX Works2软件的启动与窗口功能应用

楼主(2024-04-05):
点击箭头处“工业之家”,选择“关注公众号”!

GX Works2软件的应用

▍软件的启动

单击计算机桌面左下角“开始”按钮,在弹出的菜单中执行 “程序→MELSOFT应用程序→”,如左图所示,即可启动GX Works2软件,启动后如右图所示。

▍GX Works2软件窗口说明

GX Works2 启动后不能马上编写程序,还需建立一个新的工程,在工程中编写程序。

创建新工程有三种方法,一是单击工具栏中的新建按钮,二是执行菜单命令“工程→创建新工程”,三是按“Ctrl+N” 键,均会弹出“创建新工程”对话框,在对话框先选择PLC系列。

如图1所示,再选择PLC 类型,如图2所示,从对话框可以看出, GX Works2 可以对FX PLC进行编程,创建新工程时选择PLC类型要与实际的plc一致,否则程序编写后无法写入PLC或写入出错,最后还可以选择编程的程序语言。

1、选择PLC系列

2、选择机型

3、选择工程类型

4、选择程序语言

▍GX Works2软件窗口有以下内容

1、标题栏:主要有显示工程名称以及保存位置。

2、菜单栏:有11个菜单选项,通过执行这些菜单项下的菜单命令,可以完成软件绝大部分功能。

3、工具栏:提供了软件操作的快捷键按钮,有些按钮处于灰色状态,表示它们在当前操作环境下不可使用。由于工具栏中的工具条较多,占用了软件窗口较大的范围,可将一些不常用的工具条隐藏起来,操作方法是执行菜单栏命令“视图→工具条”,弹出工具条对话框,如图a所示,单击对话框中工具条名称前的√,使之消失,则这些工具条将隐藏起来。

4、工程列表区:以树状结构显示工程的各项内容(如程序、软元件注释、参数等)。当双击列表的某项内容时,右方的编程区将切换到该工程的编辑状态。如果要隐藏工程列表区,可以单击该区域右上角的×。

5、编程区:如果编程区的梯形图符号和文字偏大或偏小,可执行菜单命令“视图→放大/缩小”,弹出对话框,在其中选择显示倍率。

6、状态栏:用于显示软件当前的一些状态,如鼠标所示指工具的功能提示、PLC类型和读写状态等。如果要要隐藏状态栏,可以执行菜单命令“视图→状态栏”。

▍梯形图工具说明

工具栏中的工具有很多,将鼠标移动到某个工具按钮上,鼠标下方会出现该按钮的功能说明:

工具按钮下部的字符表示该工具的快捷键操作方式,常开触点工具按钮下部标有“F5”,表示按下键盘上的“F5”键, “sF5”表示“shift+F5”及同时按下两个键, “CF10”表示“Ctrl+F10”,“aF7”表示“Alt+F7”。

1:常开触点  2:并联常开触点  3:常闭触点
4:并联常闭触点  5:线圈  6:应用指令
7:插入横线  8:插入竖线  9:删除槽线
10:删除竖线  11:上升沿脉冲触点  12:下降沿脉冲触点
13:并联上升沿脉冲触点  14:并联下降沿脉冲触点  15:上升沿脉冲点否
16:下降沿脉冲点否  17:并联上升沿脉冲触点否  18:并联下降沿脉冲点否
19:取运算结果的脉冲上升沿  20:取运算结果的脉冲下降沿

21:运算结果取反  22:划(折)线  23:删除(折)线

分享转发到朋友圈,一起学习
关注我们回复1502即可获取GX Works2软件!

●一大波PLC工程及程序免费赠送啦!!
●PLC你真的知道他可以应用在哪些领域吗?
●“伺服”到底是什么意思?戳进来看看
●PLC软件系统常用编程语言
●PID调节是什么意思
●PLC顺序控制设计中步与动作是如何进行的?
●PLC控制系统的一般结构和故障类型
●三相异步电动机全压起动控制线路举例
●跳步、重复和循环序列PLC SFC编程方法
●如何用PLC实现步进电机的直接控制
●项目经验 | PLC工程师教你如何做好自动化项目
●数控机床控制用PLC编程的调试步骤
●多线程技术的PLC与PC的通讯方式
●串口通讯与MODBUS协议的介绍
●收藏向!新手必须掌握的几个梯形图
●提高PLC程序运行效率的编程方法
●用一个案例,教你PLC传送与比较指令用法
●PLC输入输出接线全解析!
●技术向 | 步进电机可以替代高成本伺服电机吗?
●PLC和DCS有什么区别?看完漫画你就懂了
●干货分享!PLC程序实例
●掌握这些让你对PID有深刻了解
●PLC程序加密解密的五大方法!!
●干货!常见的PLC程序实例详解,多级传送带控制
●传统PID算法解决不了的情况,应该怎么办?
●一样的串口,不一样的讲解
●触摸屏与PLC通讯不上?老师傅来告诉你怎么办
●伺服电机编码器如此安装,才可以减小故障
●组态王与三菱PLC的通信应用案例
●总结!伺服电机的三种控制方式和三个控制环
●整理!PLC输入输出各种回路接线
●关于PLC编程规范及建议,新手必备!
●模拟量传输为什么是4-20mA?
●干货!PLC程序必须掌握的循环扫描工作过程
●知识点!PLC间接寻址与直接寻址详解
●干货!PLC模拟量控制程序设计
●PLC编程时Word和int数据类型分不清楚?
●S7-200和威纶通触摸屏MODBUS RTU协议通讯